[技术问答] 过nulink查看当前单片机的PLL频率

楼主(2024-09-30):
可以通过nulink ,利用pinview的查看功能,查看其中的一个串口.通过鼠标放在串口的引脚上,可以看到当前串口的时钟源和时间的频率.
因此,要能够观察到具体的PLL频率值,还得在初始化代码中,选择,PLL为串口的时钟源.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网友A:
IDE的变量观察窗口也可以查看

网友B:
可以呼叫 Set PLL frequency,会反回pll设定频率
/**
  * @brief      Set PLL frequency
  * @param[in]  u32PllClkSrc is PLL clock source. Including :
  *             - \ref CLK_PLLCTL_PLLSRC_HXT
  *             - \ref CLK_PLLCTL_PLLSRC_HIRC
  * @param[in]  u32PllFreq is PLL frequency.
  * @return     PLL frequency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configure PLLCTL register to set specified PLL frequency. \n
  *             The register write-protection function should be disabled before using this function.
  */
uint32_t CLK_EnablePLL(uint32_t u32PllClkSrc, uint32_t u32PllFr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