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使用J-Flash 实现对MM32 芯片的烧录

楼主(2024-09-27):
使用J-Flash 实现对MM32 芯片的烧录

网友A:
确定好用的话,一定试试。楼主使用的是正版JLink吗?太贵了。

网友B(2025-02-25):
MM32也是ARM内核的芯片,所以用JLINK也是可以烧写的。

网友C:
J-Flash 实现对MM32 芯片的烧录

网友D:
由于 MM32 系列芯片常见的是 MindMotion 的芯片,您可以利用 J-Flash 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E(2025-05-22):
使用 SEGGER J-Flash 实现对 MM32 芯片的烧录,是进行量产、调试或固件升级时常用的一种方式。

网友F(2025-07-13):
这个是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