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

楼主(2024-09-29):
View Code
  怎么去看检测结果呢?用调试的办法,打开调试界面后,将Time变量添加到Watch一栏中。然后全速运行程序,既可以看到Time中保存变量的变化情况,其中TimeWidthAvrage就是最终的结果。
  可以看到TimeWidthAvrage的值等于0x119B8,十进制数对应72120,滴答定时器的一个滴答为1/72M(s),所以Delay_us(1000)的执行时间就是72120*1/72M (s) = 0.001001s,也就是1ms。验证成功。
备注:定时器方法输出检测结果有待改善,你可以把得到的TimeWidthAvrage转换成时间(以us、ms、s)为单位,然后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不过这部分工作对于经常使用调试的人员来说也可有可无。

网友A:
当定时器的计数值达到预设值时,应该触发中断并执行相应的处理函数。检查中断触发的情况,可以判断延时函数是否正确响应了定时器事件。

网友B:
确保预置值设置正确是实现准确延时的关键。

网友C:
过高或过低的时钟频率都可能导致延时不准确。

网友D:
在程序运行时,定时器的计数值会不断更新。通过监控计数值的变化,可以了解定时器是否按照预期工作

网友E:
多次重复测试延时函数,观察其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

网友F:
用调试的办法,打开调试界面后,将Time变量添加到Watch一栏中

网友G:
仔细检查延时函数及其相关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或遗漏的处理细节

网友H:
在STM32中,使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是一种常见且精确的方法。

网友I:
需要考虑定时器的溢出处理、中断的使用以及系统时钟的配置等因素。

网友J:
设置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以获得所需的定时周期。

网友K:
STM32的定时器是可编程的计数器,可以用来产生定时中断、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长度或者生成输出波形。定时器可以通过配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周期来设定定时时间。

网友L:
基于STM32 HAL库的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的示例。

网友M: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或更长的延时,可以考虑使用多个定时器或使用SysTick定时器。

网友N:
用滴答定时器比较省资源

网友O:
通过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周期,可以精确控制定时时间。在本例中,预分频器设置为7199,计数器周期设置为delay - 1,假设系统时钟为72MHz,这样可以实现每1000ms产生一次中断。
中断处理: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更新全局变量timer_counter来记录中断次数,从而实现延时功能。
延时函数:delay_ms函数通过等待定时器中断次数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实现延时功能。在延时完成后,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器,并关闭定时器。

网友P: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则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更新一个全局变量或标志位,然后在Delay_ms函数中检查这个标志位来判断延时是否完成。

网友P:
延时函数的精度受到定时器时钟源的限制,因此可能不适合需要非常高精度延时的应用。

网友Q: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定时器是一种强大的外设,可以用于生成精确的延时。

网友R:
#include "stm32f1xx.h"

// 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器
volatile uint32_t timer_counter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更新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器
        timer_counter++;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delay) {
    // 设置定时器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周期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delay - 1; // 计数器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 预分频器,假设系统时钟为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3, ENABLE);

    // 等待定时器中断次数达到delay
    while(timer_counter < delay) {
        // 空操作
    }

    // 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器
    timer_counter = 0;

    // 关闭定时器
    TIM_Cmd(TIM3, DISABLE);
}

int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System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无限循环
    while(1) {
        // 延时1000ms
        delay_ms(1000);

        // 在这里添加需要执行的代码
    }
}

网友S:
// 延时函数,参数ms表示毫秒数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 计算定时器需要计数的值(考虑预分频器)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2, 0); // 重置计数器
    uint32_t ticks = (HAL_RCC_GetPCLK1Freq() / 1000) * ms / (htim2.Init.Prescaler + 1);

    // 启动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 使用中断方式(可选,也可以使用轮询)

    // 如果使用轮询方式,则等待计数器达到设定的值
    while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2) < ticks) {
        // 可以在这里添加其他代码,但注意不要阻塞太久
    }

    // 停止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2); // 如果之前使用了中断方式
}

网友T:
STM32 的定时器是基于计数器实现的。定时器内部有一个计数器,它按照一定的时钟频率进行计数。通过设置计数器的初始值、计数模式和预分频系数等参数,可以控制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网友U:
使用的是不同的STM32系列或不同的库(如LL库),代码可能需要相应地调整。

网友V:
使用了轮询方式来等待定时器计数完成。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在等待期间会占用CPU资源。

网友W: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定时器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外设,可以用来实现精确的时间控制,包括延时函数。

网友X:
大多数STM32系列都有多个定时器可供选择。

网友Y:
在STM32中,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延时函数。STM32的定时器功能强大,可以用来生成精确的时间间隔。

网友Z:
不就是一个延时函数吗?使用滴答定时器进行延时的,搞得这么神秘

网友AA(2024-11-06):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结果输出,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将 TimeWidthAvrage 转换为时间单位并输出

网友AB:
基于stm32,hal库中定时器实现延时功能的例子。

网友AC:
多次重复延迟功能的测试,观察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能。,

网友AD:
要通过调试方法查看检测结果,特别是通过调试器观察变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Run -> Debug Configurations。选择你的调试配置(例如,STM32 Cortex-M C/C++ Application),然后点击 Debug 按钮

网友AE:
添加变量到Watch窗口在调试界面中,添加变量到Watch窗口

网友AF:
在调试界面中,找到 Variables 或 Expressions 窗口。右键点击 Variables 或 Expressions 窗口,选择 Add Watch Expression。输入变量名 Time 或 TimeWidthAvrage,然后点击 OK

网友AG:
点击调试工具栏中的 Resume 按钮(通常是一个绿色的三角形),或者按 F8 键

网友AH: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观察 TimeWidthAvrage 变量的变化:在 Variables 或 Expressions 窗口中,可以看到 TimeWidthAvrage 的值。当程序执行到 Delay_us(1000) 时,记录 TimeWidthAvrage 的值

网友AI:
根据 TimeWidthAvrage 的值计算 Delay_us(1000) 的执行时间:TimeWidthAvrage 的值为 0x119B8,转换为十进制为 72120。滴答定时器的一个滴答为 1/72M 秒。因此,Delay_us(1000) 的执行时间为 72120 * 1/72M (s) = 0.001001s,即 1ms

网友AJ:
如果你希望通过串口打印结果,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确保你的STM32微控制器已经配置了串口,并且可以与PC通信。在代码中添加串口打印功能,将 TimeWidthAvrage 转换为时间单位(如 us、ms、s)并打印出来

网友AK:
确保在 main.c 中正确配置了UART,并且 huart2 已经初始化。这样就可以打印啦

网友AL:
通过调试方法可以直观地观察变量的变化情况,验证 Delay_us(1000) 的执行时间

网友AM:
使用调试方法,打开调试界面后,将时间变量添加到watch列

网友AN:
轮询用于等待计时器完成计数。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在等待期间会消耗cpu资源。

网友AO:
不就是一个延时功能吗?使用滴答计时器来延迟延迟,使它如此神秘

网友AP:
在stm32中,利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功能是一种常见而又准确的方法。

网友AQ: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或更长的延迟,考虑使用多个定时器或使用系统定时器。

网友AR:
使用滴答计时器可以节省资源

网友AS:
向监视窗口添加变量在调试界面中,向监视窗口添加变量

网友AT:
单击调试工具栏中的恢复按钮(通常为绿色三角形),或按f8键

网友AU:
确保uart在main.c中正确配置,并且huart2已初始化。所以你可以打印出来

网友AV:
使用滴答定时器节省了资源

网友AW:
将变量添加到调试界面中的监视器窗口,将变量添加到监视器窗口和

网友AX:
定时器是实现延时函数的一种常用方法。通过设定定时器的时间,当时间到达时触发回调函数,从而实现延时效果。简单的延时函数可用如下代码实现:

网友AY(2024-12-30):
在嵌入式开发中,使用定时器进行时间测量并验证程序执行时间是一个常见的调试手段。

网友AY:
通过将时间测量结果以变量的形式保存在调试环境中,并通过调试工具来监控这些变量的变化,我们可以有效地验证程序的执行时间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AZ:
在您的描述中,TimeWidthAvrage 是用于存储定时器测量的时间结果。通过将该变量添加到调试窗口的“Watch”视图中,可以实时观察该变量的变化,并验证程序的时间延迟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