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时间片轮询调度

楼主(2024-09-28):
时间片轮询调度
1.创建一个结构体链表

typedef struct taskMember
{
    pfuntion taskName;
    volatile uint32_t tick;
    uint32_t taskID;
    uint32_t taskStatus;
    struct taskMember *listNext;
}task_t;
2.声明一个链表头。

static task_t taskListHead;
task_t *currentTask = 0;
3.任务创建,每个任务都对应唯一id号码

uint32_t createTask(pfuntion taskName,uint32_t task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
    task_t *temp = 0;
    uint32_t ret = 1;

    temp = (task_t *)malloc(sizeof(task_t));
    if(temp == 0)
    {
        free(temp);
        return 0;
    }

    temp->taskName = taskName;
    temp->taskStatus = 0;
    temp->taskID = taskID;
    temp->listNext = 0;
    while(listHead->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if(listHead->taskID == taskID)
        {
            ret = 0;
            free(temp);
            break;
        }
    }
    if(ret == 1)
    {
        listHead->listNext = temp;
    }

    return ret;
}

4.任务调度,在中断定时器中调用,一般1ms一次

void taskScheduler(vo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

    while(listHead->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if(listHead->tick > 0)
        {
            listHead->tick--;
        }
    }
}
5.任务延时

void taskDelayMs(uint32_t tick)
{
    currentTask->tick = tick;
}
6.任务开始,在主循环调用

void taskRuning(vo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listNext;

    while(1)
    {
        if(listHead->tick == 0 && listHead->taskStatus == 0)
        {
            currentTask = listHead;
            listHead->taskName();
            if(listHead->tick < 1)
            {
                listHead->tick = 1;
            }
        }
        if(listHead->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
        else
        {
            listHead = taskListHead.listNext;
        }
    }

}
7.任务挂起和恢复

void taskDelete(uint32_t task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
    task_t *last = &taskListHead;

    while(listHead-> 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if(listHead->taskID == taskID)
        {
            last->listNext = listHead->listNext;
            free(listHead);
            break;
        }
        else
        {
            last = listHead;
        }
    }
}

task_t * searchList(task_t * head,uint32_t taskID)
{
    task_t * temp = head;

    while(temp->listNext != 0)
    {
        temp = temp->listNext;
        if(temp->taskID == taskID)
        {
            break;
        }
    }
    return  currentTask;
}
//任务挂起
void taskPending(uint32_t taskID)
{
     task_t *temp = searchList(&taskListHead,taskID);
     if(temp != 0)
     {
         temp->taskStatus = 1;
     }
}

//任务恢复
void taskResume(uint32_t taskID)
{
     task_t *temp = searchList( &taskListHead,taskID);
     if(temp != 0)
     {
         temp->taskStatus = 0;
         temp->tick = 0;
     }
}
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轮询调度,可以创建无数个,方便简单。

/****************************使用例子**********************/
void ledtask(void)//led间隔500ms翻转一次
{
        taskDelayMs(500);
        GPIO_LED = ~ GPIO_LED ;
}

int main(void)
{
        bsp_init();
        createTask(ledtask,1);
        taskRuning();
}

网友A:
时间片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过大会导致某些任务响应延迟,过小则会增加任务切换的开销,降低系统效率。

网友B:
选择复杂度合适的调度算法。过于复杂的调度算法可能会消耗过多的 CPU 资源用于调度本身,而减少了用于任务执行的时间。简单有效的调度算法能够降低系统开销,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网友C:
任务切换需要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并加载新任务的上下文,这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和资源。因此,在设计时间片轮询调度时,应尽量减少任务切换的频率,以降低开销。

网友D:
时间片轮询调度无法保证严格的实时性,因为任务的执行时间可能会受到其他任务的影响。如果系统对实时性有严格要求,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

网友E:
在任务切换时,需要准确记录任务的执行状态,包括寄存器的值、变量的状态等。这样在任务下次获得时间片时,能够从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执行。否则,任务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执行结果。

网友F:
时间片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可变的。在某些情况下,采用可变时间片可以更好地适应系统环境的变化。

网友G:
时间片的长度应根据系统中各个任务的需求来设定。如果时间片太短,会导致频繁的任务切换,增加系统开销;如果时间片太长,可能会导致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无法及时执行。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通常建议设定为能满足最紧急任务需求的最小值。

楼主:
利用定时器来产生时间片的中断,从而触发任务的调度和执行。定时器的精度和稳定性对系统的性能有很大影响。

网友H:
当多个任务共享资源(如共享内存、I/O 设备等)时,需要采取互斥访问机制。例如,使用信号量或者互斥锁来确保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任务能够访问共享资源,防止数据冲突和不一致性。

网友I:
对于有实时性要求的系统,要确保任务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网友J:
单片机时间片轮询调度是一种在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任务管理方法,它允许单片机在多个任务之间公平地分配时间,从而模拟多任务处理的效果。

网友K:
虽然是轮询调度,但不同的任务可能有不同的优先级。需要合理设置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能够得到及时处理。

网友L:
确定调度策略,如固定时间片轮转、可变时间片轮转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调度算法。

网友M:
时间片的调整,在面临不同任务时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呢?

网友M:
在RTOS中也是通过时间片调整任务的,但因为有优先度的问题,感觉有时候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N:
对于一些对系统安全、稳定性至关重要的任务,如故障检测与处理任务,应设置较高的优先级。即使在时间片轮询调度中,也要确保这些任务能够及时得到执行。

网友O:
在任务中尽量避免使用延时函数,因为这会占用CPU资源并可能导致任务执行时间的延长。

网友P:
时间片过短可能导致任务无法在一个时间片内完整执行。比如一个复杂的数据处理任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计算,如果时间片短于计算所需时间,任务就会被频繁打断,增加任务执行的复杂性和系统开销。

网友Q:
时间片轮询调度的调试和维护相对复杂,因为需要跟踪多个任务的执行情况。在设计时应考虑到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R:
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实现,可以确保单片机系统能够高效地运行多个任务,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网友S:
对任务代码进行优化,减少执行时间,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H:
如果时间片过长,会导致系统对事件的响应延迟增大。例如,在一个实时监控系统中,若时间片太长,可能会错过某些传感器的快速变化信号,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网友T: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任务调度时,需要注意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避免中断处理过程中破坏任务的状态。

网友U:
频繁的任务切换会增加系统开销,包括保存和恢复任务的上下文信息(如寄存器值、栈指针等)。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任务切换,例如通过合理设置任务的时间片长度和任务的执行逻辑,避免任务在短时间内频繁切换。

网友V:
时间片的长度需要根据任务的执行时间和优先级来合理分配。如果时间片太短,会导致频繁的任务切换,增加开销;如果时间片太长,则可能导致低优先级任务得不到及时执行。

网友W:
中断服务例程(ISR)应尽可能短小,避免长时间中断影响时间片轮询调度。

网友X:
设计调度系统时,应考虑到未来的扩展和维护需求,使其具有良好的模块化结构和清晰的代码逻辑,便于后期的开发和维护。

网友Y:
应考虑功耗的影响。合理安排任务的执行顺序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Z:
在设计调度算法时,应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因调度不当而导致系统崩溃或行为异常。

网友T:
时间片轮询调度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多任务处理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仔细考虑任务的划分、时间片的分配、中断处理、任务同步等问题

网友AA:
任务的执行时间应该尽量短,以保证在有限的时间片内能够完成。如果任务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其他任务无法及时获得CPU资源。

网友AB:
在单片机中,中断是实现任务切换和时间片轮询的重要手段。应合理设计中断处理程序,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并正确处理各种中断事件。

网友AC:
面对不同的任务,时间片的调整需要重新调整吗?

网友AD:
尽可能避免在任务中使用延迟函数,因为这将消耗cpu资源,并可能导致任务执行时间延长。

网友AE: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度任务时,需要注意保护和恢复站点,避免在中断处理过程中损坏任务。

网友AF:
中断服务程序(isr)应尽可能短,以避免长时间中断影响时间片轮询计划。

网友AG:
时间片轮询调度是一种基于时间的调度策略,它通过分配固定时间片来轮流调度不同进程的执行。每个进程在一定时间片内运行,时间片结束后轮到下一个进程。

网友AH:
这个基本上也是OS的操作原理

网友AI(2024-11-02):
这基本上就是操作系统的工作方式

网友M:
能完全合理利用延时(不用软件延时),让延时器件,中央处理器干别的活,也能提高中央处理器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