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常用滤波算法提要

楼主(2024-09-28):
1. 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设随机变量为X,定义一误差幅值A,滤除|Xn-Xn-1|>A的值。

2. 中位值滤波法

连续采样奇数次,排序取中间值。

3.算数平均滤波法

连续取 N 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把连续取 N 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 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 N 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 N 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 N-2 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6.限幅平均滤波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7.一阶滞后滤波法

取 a=0~1

本次滤波结果=(1-a) 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9.消抖滤波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 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以上算法截取自https://blog.csdn.net/u011852186/article/details/126484032

11.卡尔曼滤波

下面是一个极简卡尔曼滤波。

算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当前的仪器”测量值” 和上一刻的 “预测量” 和 “误差”,计算得到当前的最优量.

再预测下一刻的量, 里面比较突出的是观点是. 把误差纳入计算, 而且分为预测误差和测量误差两种.通称为 噪声.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误差独立存在, 始终不受测量数据的影响。

R值固定,Q值越大,代表越信任测量值,Q值无穷大,代表只用测量值。

Q值越小,代表越信任模型预测值,Q值为0,代表只用模型预测值。

float KalmanFilter( float inData )

{

}static float prevData = 0; //上一个数据

static float p = 10, q = 0.001, r = 0.001, kGain = 0; // q 控制误差 r 控制响应速度

p = p + q;

kGain = p / ( p + r ); //计算卡尔曼增益

inData = prevData + ( kGain * ( inData – prevData ) ); //计算本次滤波估计值

p = ( 1 – kGain ) * p; //更新测量方差

prevData = inData;

return inData;

}

网友A:
通过设定上下限阈值,剔除超出阈值范围的异常值,适用于有明显异常值的情况。

网友B:
滤波算法各有优缺点,选择哪种算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C:
模数转换器(ADC)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时,往往会受到噪声的干扰,因此在ADC的数据处理中,滤波算法的应用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D:
选取连续采样值中的中位数作为有效值,对脉冲干扰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网友E:
Butterworth滤波器

网友F:
一阶滞后滤波法(又称惯性滤波法)
本次滤波输出值由本次采样值和上次滤波输出值加权得到,其中权值取决于滤波系数。滤波系数越大,本次采样值的权重越大,滤波输出对输入变化的响应越快,但滤波效果会减弱。

网友G:
算术平均滤波法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网友H:
根据输入信号的统计特性自动调整滤波器参数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适应信号的变化,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I:
一种递归滤波器,能够估计信号的状态,并预测其未来值,适用于复杂的动态系统。

网友G:
在算术平均滤波的基础上,先去掉N个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计算余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由于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网友J:
计算连续采样值的算术平均值,适用于随机误差较多的情况。

网友K:
在高精度测量和动态系统中应用广泛,如导航系统、机器人控制等领域。

网友L:
滤波算法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算法或组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滤波效果。

网友J:
中位值滤波法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等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F:
若信号中存在较多脉冲噪声,中值滤波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M:
平滑度取决于平均的采样点数,点数越多,平滑效果越好,但响应速度会变慢。

网友N:
算数平均滤波法
方法:连续采样N次,取这N个采样值的平均值。
优缺点:能够消除随机干扰,提高数据的稳定性,但可能会增加计算量和延迟。

网友O: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 i, j, temp;
    for (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 获取采样值
        delay(); // 延时以模拟实际采样过程中的时间间隔
    }
    // 冒泡排序
    for (j = 0; j < (N - 1); j++) {
        for (i = 0; i < (N - j - 1); i++) {
            if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value_buf[i + 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 - 1) / 2]; // 返回中间值
}

网友P:
结合限幅滤波和算术平均滤波,先剔除异常值再求平均值。

网友B:
对变化缓慢的输入信号有较好的滤波效果,但对快速变化的信号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滞后。

网友F:
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比较浪费RAM。

网友G:
对于简单的噪声抑制,移动平均或加权平均滤波器通常就足够了。

网友Q: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滤波器的性能与复杂度。

网友R:
滑动平均滤波,它将连续的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每次只移动一个数据,然后将新数据加入队列并去掉旧数据,再求平均值。这种方法实时性强,适用于实时数据处理。

网友K: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进行比较,如果差值大于设定的阈值,则计数器加一,否则清零。当计数器达到设定的上限时,将当前值替换为新的有效值。这种方法适用于消除机械开关等产生的抖动影响。

网友E:
加权平均滤波法
原理:对最近采集的N个数据点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计算加权平均值。
优点:可以强调近期数据的重要性,适用于变化较快的信号。
缺点:需要选择合适的权重系数,实现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S:
对于需要高精度和高稳定性的应用场景,可以考虑使用卡尔曼滤波或其他高级算法。

网友T: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网友U:
对连续的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以得到一个较为平滑的输出值。这种方法简单易实现,但可能会受到突发性噪声的影响。

网友V: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网友W:
对新采样值赋予较小权重,对历史采样值赋予较大权重,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

网友E: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如果采样值等于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如果采样值不等于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加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大于等于上限N(溢出)。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网友X:
每种滤波算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对于是否是异常数据,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时候的确会因为电路异常产生异常信号。

网友Y:
选择连续采样值的中值作为有效值,对脉冲干扰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网友Z:
如果信号中有大量脉冲噪声,中值滤波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A:
过滤算法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也可以组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过滤效果。

网友AB:
结合削波滤波和算术平均滤波,先剔除异常值,再进行平均。

网友AC:
对慢变输入信号有很好的滤波效果,但对快变信号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滞后。

网友AD:
,给新样本值小权重,给历史样本值大权重,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

网友AE:
ADC滤波算法包括均值滤波、中值滤波、低通滤波等,用于平滑噪声、消除干扰,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