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家-单片机与传感器独立供电如何安全稳定地连接通信

楼主(2024-09-27):
各位大师好,我是新入学习单片机的小白,现在使用STM32F103C6T6开发版,单片机和INA226传感器是分开独立供电的,想要他们之间通信,又怕他们之间的独立电源系统干扰请教大家应该如何操作,我我现在工作台上试验的方案是,在单片机GND,SDA,SCL分别使用1k电阻连接到传感器INA226的GND,SDA,SCL,能正常显示正常工作,但不知道是否稳定可靠,会有副作用,会有什么危害还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好更可靠的方法.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单片机和传感器的GND引脚直接相连,SDA和SCL引脚也应直接相连,无需通过电阻。

网友B:
在单片机和传感器的电源引脚附近添加适当的去耦电容,以滤除电源噪声。

网友C:
用高压隔离芯片

网友D:
在SDA和SCL总线上添加合适的上拉电阻

网友D:
在PCB设计时,注意单片机和传感器之间的布局与布线。尽量缩短SDA、SCL和GND引脚的连接长度,以减少信号衰减和噪声干扰。同时,避免将高速信号线与电源线或噪声源靠得太近。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谢谢你们了

网友E:
没有比这更好更可靠的方法

网友F:
预留上拉电阻

网友G:
用隔离运放+隔离电源模块,采样就用普通的毫欧电阻或者康铜丝就行了,反正后期要校正的。

网友H:
我现在工作台上试验的方案是,在单片机GND,SDA,SCL

网友I:
GND,SDA,SCL,能正常显示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