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程序书写规范

楼主(2024-09-29):
1.符号命名规则
标识符由字母(A-Z,a-z)、数字(0-9)、下划线“_”组成。
并且首字符不能是数字,但可以是字母或者下划线。
不能把C语言关键字作为用户标识符
标识符长度是由机器上的编译系统决定的,一般的限制为8字符(注:8字符长度限制是C89标准,C99标准已经扩充长度,其实大部分工业标准都更长)。
标识符对大小写敏感,即严格区分大小写。一般对变量名用小写,符号常量命名用大写。
C语言把标识符分为两大类:关键字和标识符。标识符大类分为预定义标识符和用户自定义标识符。
预定义标识符是C语言中系统预先定义的标识符,如系统类库名、系统常量名、系统函数名。预定义标识符具有见字明义的特点,如函数“格式输出”(英语全称加缩写:printf)、“格式输入”(英语全称加缩写:scanf)、sin、isalnum等等。预定义标识符可以作为用户标识符使用,只是这样会失去系统规定的原意,使用不当还会使程序出错。

1.所有宏定义、枚举常数和const变量,用大写字母命名,复合词用下划线隔开

        #define LENGTH 10
        #define MAX_LEN 50
2.函数名是复合词的,第一个词采用全部小写,随后每一个单词采用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小写。
3.循环变量采用i,j,k。
4.全局变量词头用g_。
5.临时变量词头用tmp_.。

2.代码书写
花括号
if、else、for、while、do 等语句自占一行,执行语句不得紧跟其后。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执行语句有多少行,就算只有一行也要加{},并且遵循对齐的原则,这样可以防止书写失误。
对齐,成对书写。

int a = 10;
if (a < 10)
{
        printf("a is less than 10.\n");
}
else
{
        printf("a is greater than 10.\n");
}
加空格的情况
在逗号后面和语句中间的分号后面加上空格。

        int i, j, k;
        for (i = 0; i < n; i++) //for后面括号前面空一格
在双目运算符的两边各留下一个空格。

        a = b;
关键字两侧加上空格

        if (1)
        for (i = 0; i < 100; i++);
不加空格的情况
在结构体成员引用符号.和->左右两边不加空格

        struct Student
        {
                int id;
                char name[20];
        };
        struct Student a, *p=&a;
        a.id = 101;
        printf("%d", p->id);
函数名与左括号不加空格

        int fun(void);
复合运算符中间不能加空格,否则会产生语法错误。

        a + = b,  a < = b 都是错误的
折行的使用
每行的长度不要超过80各字符,当程序太长时,应该分行书写。
当需要把一个程序行的内容分成几行书写时,操作符一个放在行末

        int flag = 0;
        if ((ch >= 'a' && ch <= 'z') &&
                (ch >= 'A' && ch <= 'Z'))
                flag = 1;
3.注释书写规范
注释风格
在一般情况下,源程序有效注释量必须在 20% 以上。虽然注释有助于理解代码,但注意不可过多地使用注释。
每一条宏定义的右边必须要有注释,说明其作用。

代码块注释
//...
code

函数注释
/**
* 返回数组中最大元素的下标
* @param arr int类型数组
* @param size 数组的大小
* @return 返回数组最大元素的下标
*/
int find_max_index(int arr[], int size)
{
}
4.空行
空行起着分隔程序段落的作用。空行得体将使程序的布局更加清晰。空行不会浪费内存,虽然打印含有空行的程序会多消耗一些纸张,但是值得。
规则一:定义变量后要空行。尽可能在定义变量的同时初始化该变量,即遵循就近原则。如果变量的引用和定义相隔比较远,那么变量的初始化就很容易被忘记。若引用了未被初始化的变量,就会导致程序出错。
规则二:每个函数定义结束之后都要加空行。
总规则:两个相对独立的程序块、变量说明之后必须要加空行。比如上面几行代码完成的是一个功能,下面几行代码完成的是另一个功能,那么它们中间就要加空行。这样看起来更清晰。

5.缩进
缩进是通过键盘上的4个空格键实现的,缩进可以使程序更有层次感。
原则是:如果地位相等,则不需要缩进;如果属于某一个代码的内部代码就需要缩进。

网友A:
编程规范有标准文档的,找来看看就是了。

网友B:
C和C++都有编程规范标准的,找来看看就是了。

网友C:
看看大厂的C代码编程规范或者技术标准

网友D:
建议参考国外开源项目,变量函数这些定义都很规范呢,我一般变量小写 中间加_  例如全局 g_xxx_xxx  函数内部  s_xxx_xxx

网友E:
参照别人的标准也好,自定义的标准也好,只要有统一的约束,方便阅读理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