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 用Embedded 软件debug在线调试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27):
(图片)

楼主:


楼主:
还提示D:\GD-ID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Tools\GNU Tools ARM Embedded\xpack-arm-none-eabi-gcc\9.2.1-1.1inrm-none-eabi-gdb.exe: warning: Couldn't determine a path for the index cache directory.

网友A:
什么开发平台、什么仿真器?
要说清楚

网友B:
又是开局一张图 这问题不用答了。。。

网友C:
GD32系列MCU在使用Embedded软件进行在线调试时,如果遇到调试失败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硬件连接问题。确保调试器(如J-Link、ST-Link等)与MCU之间的连接线(如SWD线)连接牢固且没有损坏

网友D:
一定要保证供电稳定,MCU和调试器都已正确供电,电压稳定

网友E:
检查MCU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确保复位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F:
看看你的调试器驱动是否已正确安装,并且版本与使用的Embedded软件兼容

网友G:
在Embedded软件中,检查调试器的配置是否正确,如选择正确的调试器型号、接口类型(如SWD、JTAG)等

网友H:
在Embedded软件中,检查调试配置是否正确,如选择正确的MCU型号、调试接口(如SWD、JTAG)、调试速率等

网友I:
如果使用了自定义的调试脚本,确保脚本没有错误,且与MCU和调试器兼容

网友J:
一定要保证固件已正确烧录到MCU中,且没有损坏。可以尝试重新烧录固件。

网友K:
检查MCU的启动配置是否正确,如BOOT0和BOOT1引脚的配置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L:
确保使用的Embedded软件版本与MCU和调试器兼容。确保操作系统没有问题,如驱动冲突、系统更新等可能导致调试失败

网友M(2024-10-31):
开局一张图就问你服不服

网友N(2024-12-10):
Embedded软件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O:
检查连线是不有问题

网友P:
检查调试器驱动是否已正确安装,并且版本与使用的Embedded软件兼容。
如果驱动不兼容或未正确安装,调试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Q:
Embedded软件版本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