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芯片被读保护了,如何解决?

楼主(2024-09-27):
MM芯片被读保护了,如何解决?有详细的说明嘛?

网友A:
那得看哪种等级,L1可以用烧录器解除,L2报废了

网友B:
如果MM单片机支持通过重置Option Bytes来解除读保护,可以按照官方指南进行操作。

网友C:
部分单片机在解除读保护后可能需要重新烧录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如果MM单片机提供了JTAG接口,可以尝试使用JTAG调试器来访问和修改Option Bytes。

网友E:
于某些单片机,可以通过改变BOOT0和BOOT1的设置来解除读保护。例如,先将BOOT0设置为1并连接到3.3V,然后通过ST-LINK Utility的program下载程序到板子里。之后再将BOOT0设置为0并连接到GND,再次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F:
在操作熔丝位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错误的设置可能导致单片机永久性损坏。

网友G:
解除芯片读保护可能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风险。

网友H:
“在操作熔丝位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错误的设置可能导致单片机永久性损坏。”,如果不能充分理解熔丝位,操作确实要小心。

网友H:
为啥芯片不设置一个专门的寄存器,即使被锁死了额,也能彻底复位,就是从0开始。虽然现在芯片很便宜,但彻底锁死不能恢复,还是有心疼的赶脚。

网友I:
更改Option Bytes

网友J:
灵动芯片被读保护了,通常意味着芯片的读取保护机制被激活,防止未经授权的读取操作。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需要确认芯片型号和读保护机制

网友K:
你需要确认芯片的具体型号和读保护机制。不同的芯片厂商和型号可能有不同的读保护机制

网友L:
查找芯片的官方手册或数据手册,通常这些手册会详细说明如何解除读保护。手册中可能会提到特定的命令或操作步骤

网友M:
有些芯片需要使用专用的编程工具或软件来解除读保护。这些工具通常由芯片厂商提供,或者可以通过第三方供应商获得

网友N:
其实可以使用编程工具或软件执行解除读保护的命令。这可能涉及到发送特定的命令序列或配置寄存器

网友O:
解除读保护后,你可以重新编程芯片,或者进行其他必要的操作。

网友P:
注意,解除读保护可能会导致芯片数据丢失或损坏,因此在操作前务必做好数据备份

网友Q:
确保你有合法的权限来解除读保护,否则可能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网友R:
用jlink来处理呗,jlink一般能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