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O模拟I2C的话,用什么模式?

楼主(2024-09-27):
是配置成准双向模式,还是配置成输入输出来回切换,或者开漏?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的

网友A:
通常是将SDA引脚配置为输入输出模式来回切换,SCL引脚则固定为输出模式。

网友B:
根据通信设备的时序图来设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将SDA引脚配置为输入输出模式来回切换,SCL引脚则固定为输出模式。

好的,懂了。看来我是模式设置错了,读数据一直有问题。

网友C:
配置成准双向模式,还是配置成输入输出来回切换

网友D:
通常会使用通用I/O口(GPIO)来模拟I2C的时钟线(SCL)和数据线(SDA)。

网友E:
正确配置PIC单片机的IO口对于成功模拟I2C通信至关重要。通过将SDA引脚配置为输入输出模式来回切换,以及将SCL引脚固定为输出模式,可以确保数据的准确读写

网友F:
在多设备共享 I2C 总线时,开漏输出模式避免了多个设备输出高电平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因为每个设备的 IO 口在输出高电平时都处于高阻态,只有上拉电阻起作用,从而确保了 I2C 总线的正常运行。

网友G:
完全通过软件控制GPIO引脚的状态。

网友H:
单片机的处理速度足够快以处理I2C总线的时序要求。

网友I:
对于SCL引脚,一般将其配置为输出模式。在I2C协议中,时钟信号是由主设备产生并控制的。因此,无论何时,SCL都应由主设备控制,以驱动数据传输的节奏。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SCL都必须保持为输出模式,以便主设备可以准确地控制时钟信号。

网友J:
将用于SCL和SDA的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用于发送数据)和输入模式(用于接收数据)。在PIC单片机中,通常使用TRIS寄存器来设置GPIO的方向。

网友K:
在 I2C 总线上,数据的传输需要通过上拉电阻将信号拉高。例如,当 SDA(数据线)或 SCL(时钟线)为高电平时,就是依靠上拉电阻来实现的。而开漏输出模式正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它可以方便地实现 I2C 总线上的电平转换,特别是在多设备共享 I2C 总线的情况下。

网友L:
开漏输出模式能够适应不同的电源电压情况。由于外部上拉电阻可以连接到不同的电源电压,所以在与不同工作电压的 I2C 设备进行通信时,可以灵活调整上拉电压,提高了电平兼容性。例如,当 PIC 单片机与一个 3.3V 供电的 I2C 设备通信时,可以将上拉电阻连接到 3.3V 电源;当与 5V 供电的 I2C 设备通信时,可以将上拉电阻连接到 5V 电源。

网友M:
对于PIC单片机模拟I2C通信,通常会选择开漏输出(Open Drain)或推挽输出(Push-Pull)模式,并配合外部上拉电阻。这是因为I2C通信要求在总线上能够产生稳定的低电平(通过开漏或集电极开路输出实现),并且在不传输数据时保持高电平(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实现)。

网友N:
与开漏输出模式类似,在将 IO 口设置为输入模式时,为了确保能够正确读取高电平信号,通常需要外部上拉电阻。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当总线上没有设备主动拉低电平(例如在总线空闲状态或者从设备无应答状态)时,输入引脚可能会读到不确定的电平,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O:
需要将用于模拟I2C总线的SDA(数据线)和SCL(时钟线)的IO口配置为适当的输入输出模式。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能上拉电阻以确保总线在空闲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P:
在PIC单片机的编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作为I2C的主机或从机,并通过编写相应的软件代码来实现I2C通信。

网友Q:
用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G:
对于SDA引脚,需要设置为输入输出模式来回切换,这是因为在I2C通信中,SDA线需要在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之间切换。当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数据时,SDA应处于输出模式;而当主设备从从设备读取数据时,SDA则应切换到输入模式。这种灵活的模式切换使得SDA能够根据通信状态正确地传输或接收数据。

网友R:
模拟I2C通信时,时序非常关键。 代码能够精确控制SCL和SDA线的电平变化,以满足I2C协议的速度要求。

网友S:
使用PIC单片机的普通IO口模拟I2C总线的情况,其中定义了时钟线(IIC_SCLK)和数据线(IIC_SDAT),并且设置了相应的IO口模式。虽

网友T:
如果主机速度过快,单片机可能无法及时响应并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U:
在PIC单片机中模拟I2C通信时,通常将SDA引脚配置为输入输出模式来回切换,而SCL引脚则固定为输出模式。

网友V:
选择开漏输出模式,并使用外部上拉电阻来确保总线的正确电气特性。

网友W:
通过软件控制SDA和SCL的电平变化来模拟I2C的总线时序。
这包括起始信号、停止信号、数据位传输以及应答信号的模拟。

网友X:
PIC单片机中,使用普通IO端口模拟I2C总线通信时,通常会将SDA(数据线)引脚配置为输入输出模式来回切换,而SCL(时钟线)引脚则固定为输出模式。

网友Y:
在开漏输出模式下,当 IO 口输出逻辑低电平时,引脚直接接地;当输出逻辑高电平时,引脚处于高阻态(不输出高电平,而是由外部上拉电阻将电平拉高)。这种模式非常适合 I2C 总线的操作。

网友Z:
一般的操作都是来回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