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芯片串口单线半双工通信

楼主(2024-09-27):
单线半双方模式通过设置UART_SCR 寄存器的HDSEL 位选择。在这个模式里,UART_SCR
寄存器的SCEN 位必须保持清零状态。
UART 可以配置成遵循单线半双工协议。在单线半双工模式下,TX 和RX 引脚在芯片内部
互连。使用控制位”HALF DUPLEX SEL”(UART_SCR 中的HDSEL 位) 选择半双工和全
双工通信。
当HDSEL 为1 时
• RX 不再被使用。
• 当有数据传输时,TX 总是在发送完停止位以后才被释放。
• 当没有数据传输时,TX 总是被释放。因此,它在空闲状态的或接收状态时表现为一个标
准I/O 口。这就意味该I/O 在不被UART 驱动时,必须配置成悬空输入(或开漏的输出
高)。
除此以外,通信与正常UART 模式类似。由软件来管理线上的冲突(例如通过使用一个中
央仲裁器)。特别的是,发送从不会被硬件所阻碍。当TXEN 位被设置时,只要数据写到数
据寄存器上,发送就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