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3F2801在变频洗衣机方案中如何实现电子偏心检测和电子称重?

楼主(2024-09-27):
SH33F2801通过集成的传感器和算法支持电子偏心检测和电子称重功能。电子偏心检测通常采用速度波动法,通过监测洗衣机在运转过程中速度的波动情况来判断衣物分布是否均匀,从而避免洗衣机因偏心过大而产生的振动和噪音。电子称重则使用加速度检测法,通过测量洗衣机在加速过程中的时间变化来推算出衣物的重量,从而实现智能化的洗涤程序选择和水量控制。

网友A(2025-01-13):
是的,SH33F2801 是中颖电子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MCU),专为洗衣机等家电应用设计。它集成了多种传感器和算法,支持电子偏心检测和电子称重功能,能够显著提升洗衣机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

网友B:
电子偏心检测是洗衣机中的一项重要功能,用于检测衣物在滚筒内的分布是否均匀。如果衣物分布不均匀,会导致洗衣机在高速运转时产生剧烈振动和噪音,甚至可能损坏设备。

网友C:
洗衣机在运转过程中,滚筒的速度会受到衣物分布的影响。如果衣物分布不均匀,滚筒的速度会出现波动。SH33F2801通过内置的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实时监测滚筒的转速变化。

网友D:
MCU通过算法分析速度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判断是否存在偏心现象。如果检测到偏心,系统会自动调整滚筒的转速或暂停运转,提示用户重新分布衣物。

网友E:
其实这种偏心检测比较有意义,可以避免洗衣机因偏心过大而产生的振动和噪音。延长洗衣机的使用寿命,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F:
电子称重功能用于检测洗衣机内衣物的重量,从而智能调整洗涤程序、水量和洗涤时间,实现节能和高效洗涤

网友G:
洗衣机在启动时,滚筒会经历一个加速过程。衣物的重量会影响滚筒的加速度。SH33F2801通过内置的加速度传感器或电机电流检测,测量滚筒的加速度变化

网友H:
MCU根据加速度的变化时间,结合滚筒的转动惯量和电机的扭矩特性,推算出衣物的重量

网友I:
根据推算出的衣物重量,系统会自动选择合适的水量、洗涤时间和洗涤模式,实现节能和高效洗涤

网友J:
高精度检测,通过优化的算法和硬件设计,实现高精度的偏心检测和称重功能。

网友K:
通过测量洗衣机在加速过程中的时间变化来推算出衣物的重量

网友L:
电子偏心检测通常采用速度波动法

网友M:
电子称重则使用加速度检测法

网友N(2025-02-27):
这两项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对洗衣机运行状态的精确监测,能够有效优化洗涤过程。

网友O:
其实还是利用传感器进行角度确认偏移

网友P(2025-05-31):
当滚筒中衣物分布不均时(偏心),在电机驱动转动过程中会出现周期性阻力变化 → 电机速度产生波动 → MCU 通过检测电机转速变化来判断偏心程度。

网友Q:
通过内置称重模块,分析电机负荷变化实现电子称重。

网友M:
其实都是有检测器,利用ADC进行检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