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以太网通讯的灵动芯片

楼主(2024-09-27):
目前正在做以太网通讯,灵动MCU有相关支持以太网PHY芯片的MCU嘛?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2025-03-03):
内嵌以太网的话好像是有的

网友B:
你去官网找找吧,官网有选型手册的

网友C:
一般是支持以太网啊,就PHY和MAC都是内置的

网友D:
MM32F 系列具有Ethernet数字通信接口

网友E:
选择内部带MAC控制器的型号就是了,外部接PHY芯片。

网友F:
建议去官网,我看MM32F5270是有个以太网MAC,但是PHY好像没提啊

网友G:
你自己外置一个PHY呗,好像也不麻烦

网友H:
最好是使用带协议栈的,自己写协议栈挺麻烦的

网友I:
你想要以太网都集成在一起的?好像没有吧

网友J:
这个好像得外置PHY,网上有PHY芯片的,挺简单电路

网友K:
灵动好像没有支持PHY的,这个内置PHY的MCU好像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