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L010数据手册/用户手册/固件库

楼主(2024-09-27):
武汉芯源半导体发布高性价比、安全低功耗MCU: CW32L010系列

CW32L010数据手册        Rev1.2        2025/07/24
官网下载链接:
https://www.whxy.com/uploads/files/20250724/CW32L010_DataSheet_CN_V1.2.pdf

CW32L010用户手册       Rev1.2       2025/09/19
官网下载链接:
https://www.whxy.com/uploads/files/20250919/CW32L010_UserManual_CN_V1.2.pdf

CW32L010固件库       Rev1.0.6      2025/09/28
官网下载链接:
https://www.whxy.com/uploads/files/20250928/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6.zip

及时

网友A:
看看,低功耗表现和430相比咋样

网友B:
这个功耗如果能和MSP430拼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定时器变化挺大的,看手册定时器部分,怀疑是在看ST的手册

网友D:
正好需要,最近还申请到了一块L010的开发板,资料先下载下来瞅瞅,后续直接练练手

网友E(2024-10-27):
学习低功耗开发板

网友F(2024-12-05):
CW32L010固件库       Rev1.0.3      2024/11/18
执行ADC之后,再复位ADC,关掉ADC时钟,功耗依然再100uA跳动,不知道哪里没有关闭成功;
不操作ADC,啧不会多出100uA的电流;

网友F:
uint16_t V_Battery(void)
{
        uint16_t Result_V = 3000;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0};
        uint8_t i;
        uint16_t TempShort,BGR_CST;
        uint16_t Max,Min;
        uint16_t Sum;

    __SYSCTRL_ADC_CLK_ENABLE();                                        //打开ADC时钟
        REGBITS_SET(CW_ADC->CR, ADC_CR_BGREN_Msk);        //

        ......
        //关闭资源;
//        ADC_Disable();
        __SYSCTRL_ADC_CLK_DISABLE();                                //
        CW_ADC->CR = 0x00000000;                                        //恢复默认值;
        ADC_DeInit();                                                                //
        */
        return Result_V;
}
留意/*   ......   */
不屏蔽代码,则会多出100uA;
屏蔽代码,则是OK的,功耗不会奇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int16_t V_Battery(void)
{
        uint16_t Result_V = 3000;

不要DeInit这句话试下

网友H:
这个芯片的功耗确实挺低的,很好的一款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uint16_t V_Battery(void)
{
        uint16_t Result_V = 3000;

1、功耗多了100uA,原因是BGR没有关闭成功!
2、执行__SYSCTRL_ADC_CLK_DISABLE(); 之后,CW_ADC->CR = 0x00000000; 这一句无法生效。故需要两者交换下顺序即可。
3、试试将ADC待转换通道,更改为除ADC_InputVref1P2之外的其它通道,观察下待机电流。

网友J:
新规格书 Vcore 电容 470n -> 1u  使用470n 带来的风险是什么?

网友K:
J-Link可以仿真CW芯片吗,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device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J-Link可以仿真CW芯片吗,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device呢

当然能仿真CW32 MCU,请参考附图。请检查SWD接线,MCU电源等硬件。

网友L:
可以出gcc环境下的开发文件吗,我用的gcc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可以出gcc环境下的开发文件吗,我用的gcc

CW32L010的GCC示例,请参考本版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20196-1-1.html

网友M:
千万注意,复位脚当IO口使用。
这个功能不是通过配置字固化的,而是只能在程序运行时通过软件去修改寄存器实现。因此默认只能是复位功能。不是所有场合都能适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CW32L010固件库       Rev1.0.3      2024/11/18
执行ADC之后,再复位ADC,关掉ADC时钟,功耗依然再100uA跳 ...

    // 休眠关闭ADC操作
    ADC_Disable();                                // 关闭中断(实测调用ADC_DeInit并不能关闭ADC)
    ADC_DeInit();                                 // 注意,此操作并不能关闭ADC
    __SYSCTRL_ADC_CLK_DISABLE();    // 关闭ADC时钟
[endcode]

网友N(2025-07-01):
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5.zip中的UART例程用IAR打开仿真时,死在UART_SendString这个函数中,而用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4.zip中的UART例程,运行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N:
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5.zip中的UART例程用IAR打开仿真时,死在UART_SendString这个函数中,而用Stan ...

我测试了CW32L010 libv1.05中的UART例程,并未发现UART_SendString()导致死机,请确认。

网友O:
感谢分享,武汉芯源半导体的CW32L010系列看起来很不错,我会去官网下载这些资料来研究一下。

网友N:
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N:
谢 谢 。已调通,没问题了。

网友P(2025-08-23):
'''c
/**

  • @brief 配置HCLK 到 PCLK的分频系数
  • @param PCLKPRS :SYSCTRL_PCLK_DIV1/2/4/8
    */
    void SYSCTRL_PCLKPRS_Config(uint32_t PCLKPRS)
    {
    assert_param(IS_SYSCTRL_HCLKPRS(PCLKPRS)); // <--此处断言宏错误
    CW_SYSCTRL->CR0 = ((CW_SYSCTRL->CR0 & (~(SYSCTRL_KEY_MASK | SYSCTRL_CR0_PCLKPRS_Msk))) | SYSCTRL_KEY | PCLKPRS);
    }
    '''
  • 在1.0.5标准库,sysctrl.c中,设置PCLK分频的函数这里,断言宏使用错误,会导致正确使用时断言必定失败。请检查并修复。

网友P:
'''c
/**

  • @brief 配置HCLK 到 PCLK的分频系数
  • @param PCLKPRS :SYSCTRL_PCLK_DIV1/2/4/8
    */
    void SYSCTRL_PCLKPRS_Config(uint32_t PCLKPRS)
    {
    assert_param(IS_SYSCTRL_HCLKPRS(PCLKPRS)); // <--此处断言宏错误
    CW_SYSCTRL->CR0 = ((CW_SYSCTRL->CR0 & (~(SYSCTRL_KEY_MASK | SYSCTRL_CR0_PCLKPRS_Msk))) | SYSCTRL_KEY | PCLKPRS);
    }
    '''
    在1.0.5标准库,sysctrl.c中,设置PCLK分频的函数这里,断言宏使用错误,会导致正确使用时断言必定失败

网友Q(2025-10-14):
IAR上怎么设置?

网友R(2026-01-08):
查阅数据手册获取CW32L010的规格,用户手册了解使用方法,固件库获取编程支持。

网友S:
没有DMA?这个设计的时候怎么想的?

网友T:
CW32L010 和 CW32L012手册中高级定时器 ‘ATIM_SMCR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的描述有矛盾。  实际‘SMS’宽度可能是3个bit,但是 功能描述却超过了7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T:
CW32L010 和 CW32L012手册中高级定时器 ‘ATIM_SMCR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的描述有矛盾。实际‘SMS’宽度可 ...

SMSH + SMS组成4bit,才是表中的组合意义。

网友U(2026-03-30):
寻求帮助 :需要cw32l010 OTP 编程示例

网友I:
引用 网友U:
寻求帮助 :需要cw32l010 OTP 编程示例

OTP编程示例,请参考!
重点关注函数OTP_WriteBytes()。

网友V:
这款芯片功耗低,是不错的低功耗选择。

网友W:
刚拿到一块L010开发板,先下载资料看看,准备动手实践学习。

网友X:
对新手帮助很大,资料很齐全。

网友Y:
使用470n电容代替1u可能导致电路稳定性不足,可能引起电机控制不稳定。

网友Z:
J-Link能仿真cw芯片,但需确保芯片型号与J-Link兼容。若找不到device,可能芯片未正确连接或J-Link驱动未安装。

网友AA:
设计时可能考虑到成本或简化,选择不使用DMA。但可能导致处理效率降低。

网友AB:
你需要cw32l010开发板、OTP编程和编程示例。可以尝试查阅官方文档或在线论坛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