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和ADS1148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4-09-27):
只能写REG_MUX0   VBIAS     MUX1 这三个寄存器,写入后回读,值是一样的。
如果再写第4个寄存器SYS0,那么前三个寄存器的值都会出错。

网友A:
写入寄存器的地址和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B:
寄存器之间可能存在依赖关系或冲突

楼主:
如果一个一个寄存器的写,然后一个一个读

也是3个的时候,读写正确,超过3个还是不行

网友C:
再写第4个寄存器SYS0

网友D:
写入后回读,值是一样的

网友E:
检查STM32的驱动程序和固件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写第4个寄存器SYS0

前面一句是?谢谢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与电源问题

网友G:
三个寄存器,写入后回读,值是一样的

网友H(2024-12-08):
楼主解决了吗 我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  求助啊

楼主(2025-06-16):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 我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  求助啊

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