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单片机配合INA226检测独立供电12V的负载电流,这样可以吗?

楼主(2024-09-27):
单片机和INA226传感器的供电是3.3伏,,然后检测另外一个设备它的供电是12伏,要检测它的电流电压麻烦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图纸中这样操作可以吗:还有需要什么改进的吗?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如果你要测量的设备在工作中可能会出现过压或过流,考虑增加保护电路(如熔断器或TVS二极管)来保护单片机。

网友B:
输入共模电压有限制,手册上找一下。

网友C:
我用VIN-接输入负极,VIN+接负载负极,VIN-与GND连接。

网友D:
选择适当的分流电阻,它的阻值需要小于0.1Ω,减少对负载的影响

网友E:
GND连接到地,INA226的输入端需要连接到你要测量的负载上,SHUNT接在负载和地之间,V+接到负载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