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C噪音和效率比

楼主(2024-09-27):
单电阻首先排除,因为单电阻低速声音较大双电阻无感,
三电阻无感,
双电阻有感,
三电阻有感。
各有什么优缺点,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的

网友A:
三电阻无感方案提供了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在不依赖位置传感器的情况下估算转子的位置

网友B:
三电阻无感成本较低,因为它省去了昂贵的位置传感器,并且简化了电机的设计和制造过程

网友C:
三电阻无感缺乏直接的位置反馈,可能不如有感方案精确

网友D:
双电阻有感方案通过使用两个电阻来测量电流,结合位置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可以实现较为准确的转子位置控制。这种方法在保持相对较低的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控制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E:
三电阻有感方案通常提供最高的控制精度和动态性能,因为三个电阻可以更全面地监测电流,而位置传感器则提供了直接的转子位置信息

网友F:
三电阻有感成本较高,因为需要更多的电阻和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