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9、配置LWIP

楼主(2024-09-27):
为了配置LWIP又花费了不少时间,虽然已有大佬在其他技术网站分享了配置过程,但轮到自己配置还是遇到不少问题。

先分析一下重点需要关注的问题吧:

一、重点
1、原理图上ETH管脚部分有错误,STM32CubeMX默认生成的也是错的
正确的如下:

    /**ETH GPIO Configuration
    PD7     ------> ETH_RMII_REF_CLK
    PD4     ------> ETH_PHY_INTN
    PG11     ------> ETH_RMII_TX_EN
    PC1     ------> ETH_MDC
    PA2     ------> ETH_MDIO
    PC4     ------> ETH_RMII_RXD0
    PA7     ------> ETH_RMII_CRS_DV
    PC5     ------> ETH_RMII_RXD1
    PB0     ------> ETH_RMII_TXD0
    PB1     ------> ETH_RMII_TXD1
    */

还有跳线JP6要调到PC1

2、要从一个好的模板开始配
完全从头配费时费力,很容易出错。而且STM32H7S78-DK配置需要考虑支持BOOT,APPLI,XIP。所以最好从一个mpu,xspi,EXTMEN_MANAGER、UART4都配好的模板开始。可以从USB_Device\MSC_Standalone例程的ioc文件开始,去掉USB、SD等等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3、MPU配置很关键
boot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87;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NO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9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7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MB;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appli可能需要重新配置mpu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87;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NO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9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7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MB;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KB;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B;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5;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6KB;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4、sct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OAD_FLASH 0x70000000 0x080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ROM 0x70000000 0x080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ER_ITCM 0x00000000 0x00010000  {  ;
  }

  RW_DTCM 0x2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STACK, +RW)
   *(HEAP, +RW)
  }

  RW_SRAMAHB 0x30000000 0x8000  {
  }

  RW_BKPSRAM 0x38800000 0x1000  {
  }

  RW_RAM 0x24000000  0x00020000  {
   .ANY (+RW +ZI)
  }
  RW_DMARxDscrTab 0x24020000 0x80 {
  *(.RxDescripSection)
  }
  RW_DMATxDscrTab 0x24020080 0x80 {
  *(.TxDescripSection)
  }
  memory_RX_POOL_base 0x24020100 0x8000-0x100 {
  *(.Rx_PoolSection)
  }
下面需要手工添加:
  RW_DMARxDscrTab 0x24020000 0x80 {
  *(.RxDescripSection)
  }
  RW_DMATxDscrTab 0x24020080 0x80 {
  *(.TxDescripSection)
  }
  memory_RX_POOL_base 0x24020100 0x8000-0x100 {
  *(.Rx_PoolSection)
  }

5、RCC和时钟图
没用HSE、LSE

6、LWIP请参考网友分享吧

二、修改
1、main while(1)增加:
  1. MX_LWIP_Process();
2、print_ip_address();也加到while(1)

如果获取了IP说明网络已经连上了,print_ip_address可以打印出IP。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print_ip_address(void) {
  struct netif *netif = netif_default;
  ip_addr_t ip_addr = *netif_ip_addr4(netif);

  printf("IP Address: %d.%d.%d.%d\n",
         ip4_addr1(&ip_addr),
         ip4_addr2(&ip_addr),
         ip4_addr3(&ip_addr),
         ip4_addr4(&ip_addr));
}

  1.     /* USER CODE BEGIN 3 */
  2.                 print_ip_address();

三、效果

四、总结
1、STM32H7S78-DK还是比较新的,目前官方出的软件包也才是第一版,所以原理图、MX、例程上存在问题也可以理解。
2、之前就发现例程中有的带IOC文件,有的不带。现在看来可能是编写的例程的人也发现了MX生成的IOC有问题,代码需要修改,所以为了不误导使用者,就不提供IOC了。所以再遇到没有IOC的例程就要多考虑一下了,这里头可能真有坑。

附IOC配置文件:

网友A:
在配置每个部分时,逐步进行验证。比如先测试ETH的基本通信,再逐步集成LWIP的功能,这样可以更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2024-10-31):
网路速度可以到多少?能跑满100M么?

网友C:
楼主好细心啊。等于是帮着别人踩坑了。

网友D:
网络速度咋样,下个视频类大文件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