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51单片机系列有IO模拟I2C时序的例子吗

楼主(2024-09-27):
SCL和SDA的模式该如何设置呢?
SCL是设置为推挽输出吗?
SDA是设置成准双向就行了吗?

网友A:
这种直接网上找,模拟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B:
这个网上到处都是的

网友C:
是的,这个模拟都是通用的,其他51单片机的都可以通用移植的

网友D:
我也建议网上直接搬运

网友E:
ARM单片机的应该是通用的。51的应该也是通用。

网友F:
随便找一个模拟的离子,改一下io口的定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