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四开关降压-升压开发板用户指南

楼主:
1. 直流输入连接器:4 mm香蕉插头2 mm电源桶形插孔注:请勿同时使用这两个连接器。
2. 输入滤波器和过压保护。
3. 带栅极驱动器的四开关电源转换器:左桥臂降压,右桥臂升压
4. 输出滤波器。
5. 输出连接器。
6. 辅助电源。
7. 输出电流检测放大器。
8. 用于外环测量的测试点。
9. HMI接口(按钮和两个LED)。
10. dsPIC33 DSC DP PIM插座,在开发板边缘有测试点。
11. 辅助连接器。注:支持UART通信、GPIO、模拟输入、DAC信号输出和3.3V模拟辅助电源。
12. 用于接地线夹连接的GND平面。

楼主(2024-09-27):
负责功率传输的主要构件包括: 输入滤波器——输入端的Pi滤波器提供阻抗匹配、正确的电源转换和良好的EMI/EMC性能。
半桥降压转换器——始终以互补模式运行的通用半桥级(上桥臂控制开关和下桥臂同步开关)。该级在储能扼流圈L310的左侧提供一连串功率脉冲。这样可以储存一定的电能。该级默认为双向(同步整流)。
半桥升压转换器——以互补模式运行的通用半桥级(下桥臂控制开关和上桥臂同步开关)。根据算法,可以禁止上桥臂MOSFET。该级在储能扼流圈L310的右侧提供一连串功率脉冲。该级可通过将储能扼流圈L310两端的总伏秒积增加到一定值,以在降压级提供的最大电能之上继续储存一定的电能,但需确保处于升压工作模式。该级默认为双向(同步整流)。
输出滤波器——输出端的Pi滤波器提供阻抗匹配和正确的电源转换,同时满足转换器规范(输出电压纹波和尖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