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大小端问题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4-09-28):
测试系统的大小端问题(Little Endian 或 Big Endian)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验证:
方法 1:使用联合体(Union)进行测试
可以使用 union 来检测系统的字节序。通过将一个多字节变量(如 int 或 short)与一个字节数组联合在一起,来检查该变量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

示例代码(C/C++):

#include <stdio.h>

union {
    int num;
    char bytes[4];
} endianTest;

int main() {
    endianTest.num = 0x12345678;

    // 根据不同的系统字节序,字节的存储顺序会不同
    if (endianTest.bytes[0] == 0x78) {
        printf("Little Endian\n");
    } else if (endianTest.bytes[0] == 0x12) {
        printf("Big Endian\n");
    } else {
        printf("Unknown Endian\n");
    }

    return 0;
}
解释:
  • 在这个代码中,我们将一个 int 类型的数字 0x12345678 存入联合体 endianTest 中,然后通过访问字节数组 bytes[] 来检查其字节顺序。
  • 如果系统是 小端序(Little Endian),则最低有效字节 0x78 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因此 bytes[0] 的值是 0x78。
  • 如果系统是 大端序(Big Endian),则最高有效字节 0x12 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因此 bytes[0] 的值是 0x12。

楼主:
方法 2:通过指针操作测试
可以通过将一个多字节变量的地址转换为 char* 指针,然后逐个字节进行检查。

示例代码(C/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 = 0x12345678;
    char *bytePointer = (char *)&num;

    if (bytePointer[0] == 0x78) {
        printf("Little Endian\n");
    } else if (bytePointer[0] == 0x12) {
        printf("Big Endian\n");
    } else {
        printf("Unknown Endian\n");
    }

    return 0;
}

解释:
这段代码将 int 类型的 num 变量的地址通过指针 bytePointer 以 char* 类型读取,然后检查第一个字节的值。
根据字节顺序,bytePointer[0] 可以判断系统是小端序还是大端序。

楼主:
方法 3:位段结合指针
可以使用位段来定义结构体,并使用指针检查位段的排列顺序,类似于前述的联合体方法。

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struct BitField {
    unsigned int a : 8;
    unsigned int b : 8;
    unsigned int c : 8;
    unsigned int d : 8;
};

int main() {
    struct BitField test;
    test.a = 0x12;
    test.b = 0x34;
    test.c = 0x56;
    test.d = 0x78;

    unsigned char *bytePointer = (unsigned char *)&test;

    // 打印结构体的字节顺序
    printf("Byte order: %02x %02x %02x %02x\n", bytePointer[0], bytePointer[1], bytePointer[2], bytePointer[3]);

    return 0;
}

楼主:
方法 4:使用系统自带的宏
在某些平台上,可以通过一些系统或库自带的宏直接判断字节序。例如,POSIX 标准系统通常有 __BYTE_ORDER__ 或 __LITTLE_ENDIAN__ 等宏。

示例代码(C/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ndian.h>

int main() {
    #if __BYTE_ORDER == __LITTLE_ENDIAN
        printf("Little Endian\n");
    #elif __BYTE_ORDER == __BIG_ENDIAN
        printf("Big Endian\n");
    #else
        printf("Unknown Endian\n");
    #endif

    return 0;
}

楼主: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大小端。
总结
小端序(Little Endian):最低有效字节存储在低地址(内存顺序为从低位到高位)。
大端序(Big Endian):最高有效字节存储在低地址(内存顺序为从高位到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