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分频产生一个低频时钟信号

楼主(2024-09-28):
在同步复位的前提下,我用分频产生一个低频时钟信号?请教一下大家,在同步复位的前提下,我用分频产生一个低频时钟信号,再用这个低频时钟信号驱动其他模块,这时候这个模块是没法复位的,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这个模块是一定要采用异步复位吗?

A:在同步复位前提下,用分频产生的低频时钟信号驱动的模块无法复位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解决方法,不一定非要采用异步复位:

1. 同步复位信号传递:可以将原始的同步复位信号通过合适的逻辑处理后传递到由低频时钟驱动的模块。例如,可以使用同步器将复位信号同步到低频时钟域,确保复位信号在低频时钟下能够正确地对模块进行复位操作。

2. 计数器与逻辑组合:在低频时钟域中设置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器达到特定值时,产生一个类似复位的信号来初始化模块。可以通过逻辑门对计数器的值和其他条件进行判断,生成有效的复位信号。

3. 多级时钟域复位管理:如果系统中有多个时钟域,可以设计一个专门的复位管理模块,负责接收原始复位信号,并根据不同时钟域的需求生成相应的复位信号。这个管理模块可以协调不同时钟域之间的复位操作,确保各个模块都能在合适的时候被复位。

采用异步复位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如异步复位信号可能会在时钟边沿附近产生亚稳态,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
用分频产生一个低频时钟信号,再用这个低频时钟信号驱动其他模块很不错设计思想

网友B:
用分频产生一个低频时钟信号,再用这个低频时钟信号驱动其他模块这个解决问题的思想绝对非常不错

网友C(2024-10-31):
这是什么场景的?

网友D:
专用分频器芯片(如74HC390、CD4040等)可以直接实现分频功能,通常具有多个分频系数选择,使用方便。

网友E:
硬件分频器是最常见的分频方法,通常通过计数器或专用分频器芯片来实现。

网友F:
计数器分频是最简单和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一个计数器对输入的高频时钟信号进行计数,当计数达到预设值时,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从而实现分频。

网友G:
软件分频通常用于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中,通过编程实现分频功能。

网友H:
通过定时器中断实现分频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定时器以高频时钟信号为基准,设置定时器的中断周期,当定时器溢出时触发中断,从而实现分频。

网友I:
通过软件计数器实现分频,类似于硬件计数器分频,但完全由软件控制。

网友J:
锁相环(PLL)是一种高级的分频方法,通过PLL电路可以实现精确的分频。

网友K: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复杂的分频功能,适用于需要高精度分频的应用。

网友L:
分频产生一个低频时钟信号可以通过硬件分频器、软件分频、锁相环(PLL)分频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分频等多种方法实现。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如精度要求、成本、功耗等。

网友M:
一般可以使用一个555定时器实现一个低频信号吧

网友N:
硬件分频器是最常见的分频方法

网友O(2024-12-02):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

网友P(2025-04-30):
这种方法可以保持同步复位的设计,不需要改变复位的机制,同时解决了跨时钟域传递复位信号的问题。

网友Q(2025-05-30):
所有时钟都是从主频上分出来的

网友R:
如果你的模块时钟是一个由主时钟分频得来的低频信号,在复位有效期间,这个分频时钟可能还没来得及产生一个上升沿,那么模块就***无法识别复位。

网友S(2025-06-29):
时钟分频的本质是通过计数器对高频基准时钟(如系统时钟PLL或外设时钟PERIPHERAL_CLOCK)进行分频,得到所需低频信号。

网友S:
可能会导致导致系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