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1配置成TCP Client/Server,无法和电脑建立TCP连接

楼主(2024-09-28):
1.连接之前先将电脑的网络防火墙关闭。
2.先ping一下9121,若ping不通,则先检查网口的指示灯是否亮着,若不亮则换一根网线再试;若网口灯亮,
则可能9121模块配置失败,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配一次。
3.TCP CLIENT 模式下,若能ping通,可能电脑的端口被占用,而有的网络调试软件不会提示,换一下电脑端
的tcp端口再试一下
4.对于多网卡的电脑,在设置电脑端网络调试软件时要注意选择正确的网卡,最好是打开软件前,将其他网卡
都禁用。

网友A:
大部分原因是没有关闭防火墙导致的

网友B(2024-11-06):
CH9121还好,但是之前用CH9120的时候是必须交换机里连接,而不是直接连

网友C:
防火墙好像没啥关系吧,局域网一般都不会防的

网友D:
其实你说的多网卡是有关系的,容易出现监听异常

网友E:
服务端的话确实容易被墙,客户端应该不会吧

网友F:
确保CH9121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并且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配置正确

网友G:
其实需要保证CH9121的IP地址是有效的,并且与电脑在同一个子网内

网友H:
确保电脑的IP地址也是有效的,并且与CH9121在同一个子网内

网友I:
电脑上的防火墙可能会阻止TCP连接。确保防火墙允许CH9121的TCP连接

网友J:
检查电脑的防火墙设置,确保允许CH9121的IP地址和端口通过

网友K:
确保CH9121配置的端口是开放的,并且没有被其他应用程序占用

网友L:
如果CH9121配置为TCP Client模式,确保它能够正确连接到电脑的TCP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