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天线布局和蓝牙天线设计参考

楼主(2024-09-28):
(图片)

网友A:
这个一般按照芯片厂商的设计推荐来布局布线

网友B:
感谢分享,不同厂家的芯片设计兼容吗?

网友C:
在设计蓝牙设备的PCB时,应尽量将天线放置在远离其他电子设备的位置,以减少潜在的电磁干扰

网友D: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天线极化方式(垂直或水平),并确保天线的辐射方向与预期的通信方向一致

网友E:
BLE技术通常被用于近距离通信,如智能家居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因此,其传输距离虽然不及Wi-Fi等长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但在短距离内仍能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

网友F:
根据设备的具体需求,选择适合的天线类型,如陶瓷天线、PCB天线、IPEX外接天线或棒状天线

网友G:
在移动设备中,由于用户的握持方式可能会对天线性能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实验和仿真来确定最佳的天线位置

网友H:
天线周围应保持一定的净空区域,避免与其他金属物体或导电材料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