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试用 lksconfig 发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09-28):
#申请原创#
最近试用了下 lksconfig,很有潜力,只是现在小问题还比较多希望厂家多测试迭代下。
软件版本:lksconfig v1.1.7

MCU: LKS32MC037LM6S8B

工程配置文件已经上传到附件。

1. 运放的引脚配置不全,缺了 OPA1 的配置

2. 定时器的中断使能无法同时打开多个中断,只能单选

3. ADC 缺了对采样顺序和通道的配置

4. 生成的 MCPWM 引脚初始化代码出现了不正确的变量名 GPIO_Pin_ 和 GPIO4,看起来像是多余的,通不过编译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PODEna = DISABLE;
    GPIO_Init(GPIO4, &GPIO_InitStruct);

5. 在 GCC 环境中,生成的代码没有包含 __nop () 的定义
  1. lks32mc03x_periph_driver/Source/lks32mc03x_uart.c:212:13: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nop'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2.   212 |             __nop();

6. 链接时出现警告
  1. ..../arm-none-eabi/bin/ld.exe: warning: ..../lks32mc03x_periph_driver/Source/lks32mc03x_nvr.lib(lks32mc03x_nvr.o) uses 2-byte wchar_t yet the output is to use 4-byte wchar_t; use of wchar_t values across objects may fail
顺带一提,空项目用 GCC 编译出来 ram 直接用掉 68% 正常吗,这还没加 FOC 驱动……

网友A:
LKSConfig支持图形化配置GPIO、时钟与外设模块,可以一键生成项目工程代码,并支持代码浏览和编辑功能

网友B:
LKSConfig支持KEIL和GCC编译环境,并可以直接在软件中进行在线下载

网友C:
LKSConfig通过简洁明了的用户界面和丰富的功能特性,为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MCU开发体验

网友D:
凌鸥创芯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领域,提供了高集成、小封装的高性价比高转速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E:
默认为USB-MSC模式,扩展支持USB-HID免驱、开放控制协议的USB-VCP三模式

网友F:
提供包括电控专用SoC、门级驱动器、电源等系列芯片产品

网友G:
这个和ST的一样主要还是用于图形化参数配置的嘛

网友H:
这边测试第1 2 4个问题都是没有复现你的情况,第3个问题adc的通道顺序目前没有添加,实现的功能都是依据库函数来做的,后面库函数更新会进行跌打,第 5 6个问题可以生成keil代码,用keil的工程打开试试,看看是不是电脑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