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产生时钟信号

楼主(2024-09-28):
一、变量初始化

变量初始化的基本原则为:可综合代码中完成内部变量的初始化,Testbench中完成可综合代码所需的各类接口信号的初始化。

初始化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initial语句块初始化;另一种是在定义时直接初始化。

当initial语句块中有多条语句时,需要用begin…end或者fork…join语句。

直接初始化,如:reg [7:0] cnt = 8'b00000000;

二、时钟信号的产生

1、普通时钟信号:

a. 基于initial语句的方法:

parameter clk_period = 10;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clk_period/2) clk = ~clk;
end
b. 基于always语句的方法:

parameter clk_period = 10;
reg clk;
initial
    clk = 0;
always #(clk_period/2) clk = ~clk;
2、自定义占空比的时钟信号:

parameter High_time = 5,Low_time = 20;
// 占空比为High_time/(High_time+Low_time)
reg clk;
always begin
    clk = 1;
    #High_time;
    clk = 0;
    #Low_time;
end
3、相位偏移的时钟信号:

parameter High_time = 5,Low_time = 20,pshift_time = 2;
// 相位偏移为360*pshift_time/(High_time+Low_time)
reg clk_a;
wire clk_b;
always begin
    clk_a = 1;
    #High_time;
    clk_a = 0;
    #Low_time;
end
assign #pshift_time clk_b = clk_a;
4、固定数目的时钟信号:

parameter clk_cnt = 5, clk_period = 2;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repeat(clk_cnt)
        #(clk_period/2) clk = ~clk;
end
三、复位信号的产生

1、异步复位信号:

parameter rst_repiod = 100;
reg rst_n;
initial begin
    rst_n = 0;
    #rst_repiod;
    rst_n = 1;
end
2、同步复位信号:

parameter rst_repiod = 100;
reg rst_n;
initial begin
    rst_n = 1;
    @(posedge clk)
    rst_n = 0;
    #rst_repiod;
    rst_n = 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