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 HDL仿真激励

楼主(2024-09-28):
在Verilog HDL中,激励(Stimulus)是指测试电路时输入的一系列事件或者变化。激励通常用于仿真以验证电路的行为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在仿真中,通常使用仿真工具(如ModelSim或者Questa)来生成和应用激励。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Verilog代码示例,它定义了一个计数器,并在仿真中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激励来测试计数器的功能:

module counter(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reg [3:0] q);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q <= 0;
    else
        q <= q + 1;
end

endmodule
在仿真环境中,你可以编写测试波形(Stimulus)来驱动输入信号,例如: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counter_tb;

reg clk;
reg reset;
wire [3:0] q;

parameter CYCLE = 10;

counter uut(
    .clk(clk),
    .reset(reset),
    .q(q)
);

initial begin
    clk = 0;
    reset = 1;
    # CYCLE reset = 0;
end

always # (CYCLE/2) clk = ~clk;

endmodule
在这个测试模块中,initial块在0时间单位处将reset信号置为1,并在10个时间单位处将reset信号置为0。always块每5个时间单位周期性地改变clk的值。这些激励定义了输入信号的行为,并在仿真中验证电路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