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色环电阻的值是多少?

楼主(2024-09-28):
如下图这个5色环电阻, 中间有两环是金色的,  这种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读色环电阻软件

                       tyw  注

楼主:

五环电阻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环电阻如下图:

压根就看不到图片,楼主再核对下是不是上传成功了。

网友B:
0.010 Ω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   我按《色环电阻的识别》这个的说明来识别, 还有一处没搞懂的地方就是这“黑”是最后一环, 但这“黑”又没有允许偏差,这样能行吗? 这电阻能做到没有允许偏差吗?  从色环电阻本身来看, 这红色环的宽度做得很窄,其它四环的宽度大致是一样的, 这是不是表示红色环才是允许偏差的环?

楼主:
请问一下你这个0.010欧是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根就看不到图片,楼主再核对下是不是上传成功了。

我这边显示是图片上传成功了

网友A(点评):
已经看到,第一道不知道是红色还是棕色,看不清。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红色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你用T前辈的软件一算便知,非常实用的软件。

网友C:
第一环必须是有效数字,所以不可能是黑色,

网友D:
2楼啥都看不到

网友E:
都能背下来,但是这玩意,加上磨损,有的时候不知道从哪边读,哪个颜色对应哪个颜色,所以我干脆就靠量。

网友F:
0.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环必须是有效数字,所以不可能是黑色,

黑色放最后一环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能背下来,但是这玩意,加上磨损,有的时候不知道从哪边读,哪个颜色对应哪个颜色,所以我干脆就靠量。 ...

我这颗电阻是一个手机充电器上拆下来的,  已经坏了, 量不出值来,   知道阻值的话好去找个相近的来换上

用手淘扫描实物图就能买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7D&xxc=taobaoSearch

色标问题联系店家.

                           tyw  注

网友G:
用万用表量一下啊,然后再根据色环推测一下么,硬猜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啊。

楼主:
色环顺序是" 红黑金金黑"或"黑金金黑红",  请问下这0.2欧是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

楼主:
我从其它板上拆了个样子差不多的电阻(如下图)来测, 这种电阻的辨识度就很高, 颜色顺序为“棕黑金金黑”, 这种应该是正规厂家做的,  前面那一种是做得不规范,  用FLUKE 15B+万用表可以测到阻值在1欧以内, 具体值可能要用好点的万用表或电桥来测才能测到,  用前面《读色环电阻软件》这个工具读出来的值是9.9欧, 这样是不是可以确定这读值工具是有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颗电阻是一个手机充电器上拆下来的,  已经坏了, 量不出值来,   知道阻值的话好去找个相近的来换上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色环顺序是" 红黑金金黑"或"黑金金黑红",  请问下这0.2欧是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 ...

红黑金金(黑)
20*0.1*0.1=0.2

如有不对请更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色放最后一环合理吗?

楼主能肯定这是普通电阻器吗?  凭这包封材质、色泽与外形,不似普通电阻器,更似 熔断电阻器

网友H: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
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
第四环代表倍率;
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
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
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姆电阻。

渔翁随笔 44页 1.6M

               tyw  注

网友I(点评):
翻出一篇老货,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肯定这是普通电阻器吗?  凭这包封材质、色泽与外形,不似普通电阻器,更似 熔断电阻器!
...

可以确定这不是普通的电阻器, 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电阻器的识别知识.    这归类为什么电阻器我就不清楚了, 就是知道这是充电头220V输入串的电阻,  说是熔断电阻器,  在这里应该也说得通,  后面我也去百度了下,   这电阻的名称为" 保险绕线熔断电阻器".   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
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
第四环代表倍率;

非常感谢!  终于知道这黑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