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CLB厂家示例探索

楼主(2024-09-28):
#申请原创#

    PIC16F13145核心板引入了可配置逻辑块(CLB)外设,用户能够将基于硬件的自定义逻辑整合到应用程序中。为了探索这个新功能,我特地下载了几个官方的示例项目,试图从中了解和学习如何进行CLB开发。
    从Kit Windows页面的链接进入官网的下载页面:

    首先下载了这个示例:

    解压后进行打开项目文件,编译并烧录到核心板上,这个示例的main()函数比较简单,只是按照定时器的触发通过串口发送countTicks的数值:

    进入MCC查看,也没有看到有关CLB的配置。
    然后我又继续下载了一个转速计的项目文件:

   解压后进入项目,打开main()函数,这里的主循环也不复杂,就是将0~315的范围内数值通过串口发出:

    进入MCC,对其配置也一知半解:

   由于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介绍,对项目中的配置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我试图在项目中添加配置LED引脚,以便通过LED灯来观察,岂料生成代码后,main()函数成了空代码:

    这个尝试宣告失败!
    我设想自己新建一个项目,实现通过按键控制LED,也就是说键按下时LED灯亮起,松开按键LED灯熄灭。新建项目进入MCC后,却不知道该如何配置和生成代码:

    折腾了两天,最终无功而返。别说入门,连大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迫切希望能够有入门的教程或示例!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参考我的一篇关于CLB的帖子。

main函数确实是空的,需要加入语句与CLB代码块进行关联,这样CLB模块才能跑起来。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参考我的一篇关于CLB的帖子。

main函数确实是空的,需要加入语句与CLB代码块进行关联,这样CL ...

谢谢您!正在继续学习和摸索中,马上就去拜读您的帖子。

网友B:
官方应该出一个视频教程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应该出一个视频教程讲解一下。

CLB应用的步骤不复杂,只是没有找到对应的教程,自己瞎摸索就不容易掌握。其实按照下列步骤就行:
1、建立项目后进入MCC,添加CLB外设;
2、点击新添加的CLB外设,进入逻辑图配置界面(如下图);
3、放置好进入和输出的标签,再添加所需的符号,并将逻辑线路连接好,此时“Synthesize”按键会由灰变蓝,点击该按键保存设置。此时Pin Grid Viwe表格中就会自动添加CLB的输入输出行,设置好对应的引脚;

4、生成代码并退出MCC,然后不需要添加代码,直接编译烧录就可以了。当然,稍微复杂的应用还是要添加相应的代码。

网友C:
是的,先玩厂家的例子,看看怎么用。

网友D:
需要从原厂的例子里面进行更改,这样更加快速的

网友E:
开发起来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