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LDO选型关注的参数

楼主(2024-09-28):
在LDO稳压器选型时,主要产注以下几项参数:
1. 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2. 输出功率
3. 温度范围
4. 电源噪声
5. 纹波
6. 产品尺寸
7. 电源纹波抑制比
8. 动态响应
9. 效率拓扑结构
10. 成本

网友A:
一般就选体积小的,单片机系统里也就使用3.3V的和3V的。对于可靠供电的用3.3 V,锂电池供电用3V。

网友B:
我就看价格,电压范围,电流能力。

网友B:
只要符合要求,价格越低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