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并行语句有哪些

楼主(2024-09-29):
verilog并行语句有哪些

网友A:
Verilog中的并行语句包括连续赋值语句、实例化语句、initial块、always块、生成语句、函数调用语句等。‌‌12

‌连续赋值语句‌:使用assign关键字,用于对线网型变量进行赋值。这种赋值是并行的,即只要右侧表达式的操作数有事件发生(例如值的变化),左侧的变量就会立即被重新计算并赋值。

‌实例化语句‌:用于在模块中实例化其他模块或元件,这些实例化操作是并行的,不会因为实例化的顺序而影响执行。

‌initial块和always块‌:这两种程序块用于描述并行发生的操作。initial块在仿真开始时执行一次,而always块则在指定的触发条件满足时重复执行。它们内部的语句是并行执行的。

‌生成语句‌:包括循环生成和条件生成,用于在编译时生成多个相同的模块实例或逻辑,这些生成的操作是并行的。

‌函数调用语句‌:在模块中调用其他模块定义的函数,这些函数的调用是并行的,不会因为调用的顺序而影响执行。

这些并行语句使得Verilog能够描述硬件电路中的并行操作,如组合逻辑的实现,从而更贴近硬件的实际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