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24-09-29):
电机预定位后,无法正常启动,进行debug显示错误是SHORT_ERROR,           //短路故障,怎么定位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A:
SHORT_ERROR是比较器过流检测触发到了,关掉比较器看看;或查看MCPWM初始化里面是否开了fail enable

网友B:
既然可以预定位,说明电流环可以正常控制,基本配置没问题,就要看一下和fail(硬件过流)有关的cmp,dac,以及mcpwm的fail配置,看一下cmp的ip通道是否正确,dac的值大小,fail的通道,如果不了解这些逻辑关系,可以到b站看相关视频教程

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C:
先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过流问题,如果是误报,有可能是硬件过流正负端信号配置的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