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103RC-因串口发送数据引起的莫名其妙的程序宕机?

楼主(2024-09-29):
GD32F103RCT6芯片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陷入死循环
程序用到4个串口,最后停在串口4发送函数里;
for(i=0;i<7;i++)
        {

                Usart_SendByte(UART4,u8_txbuf_uart1[i]);
        }
用其它品牌的芯片都没这个问题例如STM,HK

网友A:
这个问题描述和代码信息量太少了,不好定位你描述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应该把你的应用,外设之间的关系等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描述和代码信息量太少了,不好定位你描述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应该把你的应用,外设之间的关系等讲清 ...

程序没有用操作系统,总共用到4个串口,1,2,3,4和CAN通信,前三个串口都没问题.串口UART4是最后启用的,程序也只是收发数据,在中断里接收,在主循环里发送,运行中随机就会卡死在UART4发送函数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用操作系统,总共用到4个串口,1,2,3,4和CAN通信,前三个串口都没问题.串口UART4是最后启用的 ...

那把你的这个发送函数屏蔽掉,看看有没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把你的这个发送函数屏蔽掉,看看有没也问题

那没问题
关键是程序功能也实现不了

网友C:
建议先翻翻勘误手册,看有没有相关的描述。
还有对比下外部电路,看和其他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翻翻勘误手册,看有没有相关的描述。
还有对比下外部电路,看和其他串口有什么区别 ...

没有区别,都是接转485的芯片13487

楼主(2025-05-23):
同样的程序,换成STM32F103的芯片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