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驱动DS18B20,在Proteus下仿真

楼主:
此代码使用 DS1820 传感器实现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器进行温度测量。它允许用户通过按钮设置所需的温度。当前温度和设定点显示在 LCD 屏幕上,并根据相对于设定点的当前温度打开或关闭设备。
组件
DS1820 线式数字温度计
PIC16F877A (Microchip) 8 位微控制器
问候消息函数
初始化时调用该函数,向用户显示问候消息。

主循环 (while(1))
主循环持续运行并执行以下步骤:

温度转换和读数:

Start Conversion:启动 DS1820 传感器的温度转换。
读取暂存器:从传感器的暂存器中检索数据。
Get Temperature:从传感器读取温度值。
计算温度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将温度值除以得到整数部分 () 和小数部分 ()。TEMP_INTTEMP_DEC
在 LCD 屏幕上显示温度:

光标设置在 LCD 上,并打印温度数据,包括摄氏度 (°C) 符号。
带设定点的控制温度:

根据读取温度,该代码确定是打开还是关闭设备(加热或冷却)。
延迟:

实施延迟以避免 LCD 上的读数和显示的快速波动。
设置点管理:

从 D0 和 D1 端口读取输入(用于增加和减少设定点的按钮)。
如果按下增加按钮,则设定点增加;如果按下 DECREASE 按钮,则设定点会减少。
LCD 显示屏更新,新的设定点保存在 EEPROM 内存中。
结论
该温度控制器是管理各种应用中温度的有效工具,可提供实时读数和用户友好的控制。

网友A(2024-09-29):
好久没看到这个仿真软件了。支持的都是老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