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foc闭环调试_pi控制器调试程序框架

楼主(2024-09-29):
1、ADC电流偏置读取

void Offset_CurrentReading(void)
{
       static uint16_t ADC_PhaseU_Curr[100];
       static uint16_t ADC_PhaseV_Curr[100];
       uint16_t temp;
       uint32_t sum_U=0;
       uint32_t sum_V=0;
       uint8_t i,k;

       for(i=0;i<100;i++){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RESET);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ADC_PhaseU_Curr[i]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0];
                 ADC_PhaseV_Curr[i]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
       }

       for(k=0;k<100;k++){
           for(i=k+1;i<100;i++)
               if(ADC_PhaseU_Curr[i]>ADC_PhaseU_Curr[k]){
                    temp=ADC_PhaseU_Curr[i];
                    ADC_PhaseU_Curr[i]=ADC_PhaseU_Curr[k];
                    ADC_PhaseU_Curr[k]=temp;
                }
           }
              sum_U=0;

       for(k=25;k<75;k++){
           sum_U=sum_U+ADC_PhaseU_Curr[k];
       }
       ADCSampPare.OffsetPhaseU_Curr =sum_U/50;
       printf("U: %d \n", ADCSampPare.OffsetPhaseU_Curr);

       for(k=0;k<100;k++){
           for(i=k+1;i<100;i++)
                if(ADC_PhaseV_Curr[i]>ADC_PhaseV_Curr[k]){
                     temp=ADC_PhaseV_Curr[i];
                     ADC_PhaseV_Curr[i]=ADC_PhaseV_Curr[k];
                     ADC_PhaseV_Curr[k]=temp;
                }
       }
       sum_V=0;
       for(k=25;k<75;k++){
           sum_V=sum_V+ADC_PhaseV_Curr[k];
       }
       ADCSampPare.OffsetPhaseV_Curr =sum_V/50;
       printf("V: %d \n", ADCSampPare.OffsetPhaseV_Curr);
}

2、转速测量

为以后速度环做准备

       angeel_ch[sp_flag]=Anglee;
       if ((TIM2->CR1 & TIM_CounterMode_Down) == TIM_CounterMode_Down){
       //encoder timer down-counting
              if(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
              interval=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4000;
              else interval=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
       }
       else{
              if(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angeel_ch[(sp_flag+1)%11])
              interval=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4000;
              else interval=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
       }

       if((interval<200)&&(interval>-200)){
              speedms=interval*15;
              FirstOrder_LPF_Cacl(speedms,speedms_F,0.1);
              pi_spd.Fdb=speedms_F;
       }

       sp_flag++;
       if (sp_flag>=11)sp_flag=0;

3、q轴单轴调试

      Pid参数:

#define  Id_Kp                      0.0
#define  Id_Ki                      0.0
#define  Id_Kc                      0

#define  Iq_Kp                      0.1
#define  Iq_Ki                      0.5
#define  Iq_Kc                      0

pi_iq.Ref= 50;
pi_iq.Fdb=I_dq.I2;
PID_CALC(pi_iq);
FirstOrder_LPF_Cacl(pi_iq.Out,pi_iq.OutF,0.05);
Volt_dq.V2= pi_iq.OutF;
Volt_dq.V1= 0;

结合之前的开环调试,整体流程大致这样。

4、PID限幅与计算

#define UP16LIMIT(var,max,min) {(var) = (var)>(max)?(max):(var) ;

#define PID_CALC(v)               \
v.Err = v.Ref - v.Fdb;            \
v.Up= _IQmpy(v.Kp,v.Err);         \
v.Ui= v.Ui + _IQmpy(v.Ki,v.Up);   \
UP16LIMIT(v.Ui,v.OutMax,v.OutMin);\
v.Ud = v.Kd * (v.Up - v.Up1);\
v.Out = v.Up + v.Ui + v.Ud;\
UP16LIMIT(v.Out,v.OutMax,v.OutMin);\
v.Up1 = v.Up;

  11. 5、主程序调用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StateContr.Control_Mode = 1;

  PID_init();
  Key_GPIO();

  Hall_Gpio();
  Encoder_Init();
  USARTx_Config();

  Adc_Conf();

  DRV8313_GPIO();
  Tim1_PWM_Init();

  ROTATOR_Init();
  printf("hello \n");
  Offset_CurrentReading();

  while(1){
    Key_Scan();
  }
}

网友A:
PID重在调节参数

网友B:
研究一下参数代码

网友C:
ADC_PhaseV_Curr[i]=ADC_PhaseV_Curr[k];                      ADC_PhaseV_Curr[k]=temp;

网友D:
FOC系统通常采用双闭环架构,包括内部的电流环和外部的速度环或位置环

网友E:
通过PI控制器处理Iq和Id,实现对交流同步电机的控制

网友F:
电机机械角度和电角度对准后进入电流闭环,给定iq目标值,观察Iq和Id的变化

网友G:
传统的PI控制器可能需要结合优化算法以提升性能

网友H(2024-10-30):
PID是软件的么?还是硬件的?

网友I:
电机控制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

网友J:
pid控制器调试程序,学习

网友K(2025-04-30):
DMA 检测每次都阻塞等待:

c
复制
编辑
while(DMA_GetFlagStatus(...) == RESET);
如果此函数运行在中断或高优先级任务中,可能导致系统响应变慢。可以将 DMA 改为一次性传输 100 组数据,采完后中断通知处理更优。

代码复用性差,可封装为 Offset_ADC_Channel(uint16_t *buf, uint16_t *offset_result)。

网友K:
处理方向时的临界判断语句混乱,可能出现语义错误:

c
复制
编辑
if(angeel_ch[sp_flag]<angeel_ch[(sp_flag+1)%11])</angeel_ch[(sp_flag+1)%11])
这行似乎是复制/粘贴错误,必须清理无效语法。

定值 4000 可能为一圈计数上限的近似值,推荐宏定义以提高可读性:

c
复制
编辑
#define ENCODER_CNT_MAX 4000
speedms 没有单位注释,interval*15 可能与计时器时间基准或分辨率有关,建议注释说明。

网友L:
电流环控制(Iq单轴 PID)
优点:
使用 PI 控制器,适用于稳态控制。

Iq 电流闭环调试是FOC(矢量控制)的关键。

注意:
Id_Kp = 0,表示没有对 d 轴电流控制,确认是否在开环中简化。

pi_iq.Out 经 LPF 后作为 Vq 输出,合理;Volt_dq.V1=0; 固定 Vd 为 0,说明正在调试 q 轴,符合单轴测试逻辑。

网友L:
PID 控制目标是电机调速还是电流闭环控制?

网友J:
“FOC系统通常采用双闭环架构,包括内部的电流环和外部的速度环或位置环”-----------每个汉字都懂,连起来就不懂了,哈哈哈哈

网友M:
PID控制是常用的控制方法

网友N:
foc控制电机,一统天下了

网友O(2025-06-29):
闭环调试中,PI 控制器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的核心控制组件

网友P(2026-01-26):
学习参考一下代码

网友A:
foc闭环调试_pi控制器调试程序框架

网友Q:
核心框架逻辑
FOC 闭环 PI 控制器调试程序框架分三层:底层采集电流 / 角度等数据,中层实现 PI 参数配置(分转速 / 电流环)、限幅与积分抗饱和,顶层加调试接口(串口 / 上位机)实时调参,搭配波形输出模块验证调节效果,支持分步整定电流环、转速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