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PID控制原理

楼主(2024-09-29):
       在模拟控制系统中,控制器最常用的控制规律是PID控制。模拟PID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下。系统由模拟PID控制器和被控对象组成。

       PID控制器是一种线性控制器,它根据给定值yd(t)与实际输出值y(t)构成控制篇差:

       error(t) = yd(t) – y(t)                                               (1.1)

       PID控制规律为:

或写成传递函数的形式:

式中,kp为比例系数;T1为积分时间常数;TD为微分时间常数。

       简单来说,PID控制器各校正环节的作用如下:

(1)比例环节:成比例地反映控制系统的偏差信号error(t),偏差一旦产生,控制器立即产生控制作用,以减小偏差。

(2)积分环节: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T1,T1越大,积分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3)微分环节:反映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并能在偏差信号变得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减少调节时间。

网友A:
PID控制原理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B(2024-10-31):
道理上很简单,编程上感觉挺有难度的。主要是在配置参数上。

网友C(2024-12-02):
正常的控制理论

网友B:
看着公式,没有数学功底,干复杂的活,就像有一道鸿沟。

网友D:
PID还是很男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