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SPWM概述

楼主(2024-09-29):
SPWM

正弦脉宽调制法(SPWM)是将每一正弦周期内的多个脉冲作自然或规则的宽度调制,使其依次调制出相当于正弦函数值的相位角和面积等效于正弦波的脉冲序列,形成等幅不等宽的正弦化电流输出。

通过调整占空比使等效电流近似为正弦波,这种PWM也就是SPWM。

SPWM不依赖开关顺序,3相独立调制,类似开环控制,是没有反馈的,只管生成正弦波。

① SPWM调试方式在FOC实现中并不常用,原因是SPWM要比后面要说的SVPWM的母线电压利用率要低15%

② 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我们根本就不想跟三个正弦波打交道[1]

2、SVPWM

两电平空间矢量调制(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 SVPWM)。

SVPWM控制策略是依据交流器空间电压(电流)矢量切换来控制交流器的一种新颖思路和控制策略,其主要思想在于跑起原有SPWM算法,采用逆变器空间电压矢量的切换已获得准圆形旋转磁场,从而在不高的开关频率条件下,使得交流电机获得较SPWM算法更好的控制性能。

SVPWM算法实际上是对应于交流电机中的三相电压源逆变器功率器件的一种特殊的开关触发顺序和脉宽大小的组合,这种开关触发顺序和组合将定子线圈中产生三相互差120°电角度、失真较小的正弦波电流波形。实践与理论证明,于直接的SPWM技术相比,SVPWM算法的优点主要有:

① SVPWM优化谐波程度比较高,消除谐波效果要比SPWM好,实现容易。并且可以提高电压利用率;

②SVPWM算法提高了电压源逆变器的直流电压利用率和电机的动态响应速度,同时减少了电机脉动等缺点;

③SVPWM比较适合于数字化控制系统。

目前以微控制器为核心的数字化控制系统是其发展的一种趋势,所以逆变器中采用

SVPWM应是优先的选择。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SVPWM控制仍然是现在逆变器控制的研究热点,并且响应的新方案不断涌现。

在三相DC/AC逆变器和AC/DC交流器控制中,通常三相变量要分别描述。若能将三相3个标量用一个合成量表示,并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则三相的问题将简化为单相的问题。

网友A:
正弦脉宽调制法(SPWM)是将每一正弦周期内的多个脉冲作自然或规则的宽度调制,使其依次调制出相当于正弦函数值的相位角和面积等效于正弦波的脉冲序列,形成等幅不等宽的正弦化电流输出。

网友B(2024-10-31):
想起了51单片机中,模拟正弦波、锯齿波的处理。

网友B(2024-12-02):
SPWM是用于什么场景的?

网友C:
容易导致电机产生额外的热量和振动。

网友D(2025-02-27):
通过生成一个频率较高的三角波或锯齿波作为载波信号。

网友E:
SVPWM在逆变器控制中广泛应用

网友F(2025-04-30):
SPWM通常用于一些对开关频率要求不高、对电压精度要求较宽松的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