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55可以通过固件刷写的方式在芯片里预置key吗?

楼主(2024-09-29):
我正在开发一款基于stm32wb55的产品。在实际用例中,希望通过芯片内置的key来解密数据,请问有没有可能通过固件/fus刷写的方式将这些key写入到芯片中?

网友A:
stm32wb55的产品。在实际用例中

网友B:
希望通过芯片内置的key来解密数据

网友C(2024-11-09):
在STM32WB55系列芯片中,内置的加密功能通常依赖于硬件安全模块(如AES加密引擎)和安全存储区域(如OTP存储器)。这些安全特性旨在保护敏感数据和密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

网友D:
关于通过固件/FUS刷写方式写入密钥,FUS是STM32WB系列芯片中用于管理固件升级和安全配置的服务。它提供了一系列API和命令,用于配置和更新芯片的安全特性。FUS本身并不直接用于写入加密密钥,但它可以用于配置和管理安全存储区域(如OTP存储器)

网友E:
STM32WB55芯片包含OTP存储器,用于存储一次性可编程的数据,如加密密钥、设备唯一标识符等。OTP存储器的内容一旦写入,就无法更改或擦除,这提供了高级别的安全性

网友F:
首先,你需要生成或获取用于加密的密钥。这个密钥可以是AES密钥、RSA密钥等。通过FUS API,你可以将生成的密钥写入OTP存储器。FUS提供了特定的命令来执行这些操作

网友G:
写入密钥后,你可以通过读取OTP存储器来验证密钥是否正确写入

网友H:
写入密钥的过程需要确保安全性,防止密钥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泄露。建议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成和写入密钥,避免密钥被恶意获取

网友I:
一旦密钥写入OTP存储器,就无法更改或擦除。因此,在写入密钥之前,务必确保密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J:
使用FUS API时,需要确保固件版本和芯片型号的兼容性。不同版本的FUS API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K:
通过FUS API,你可以将加密密钥写入STM32WB55芯片的OTP存储器中。这个过程需要确保密钥的安全性和正确性,因为OTP存储器的内容一旦写入就无法更改

网友L:
一般来说通过合理的安全措施和验证步骤,可以有效保护密钥和数据的安全

网友M:
在实际用例中,希望通过芯片内置的key来解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