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Hal库的SPI读取磁边传感器导致STM32G4无法运行

楼主(2024-09-29):
使用 HAL库 STM32G431 + SPI ,读取磁边传感器系统运行一会直接卡死,使用调试功能最后发现卡死在if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TXE)) && (hspi->TxXferCount > 0U) && (txallowed == 1U))
有时候可以运行的时间长一点,有时候一下子就卡死了,网上找的资料也没有说如何解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使用调试功能最后发现卡死在if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TXE)) &

网友B(2024-11-10):
在使用STM32G431和HAL库通过SPI读取磁编码器时,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卡死,并且调试发现卡死在以下条件判断中:这种情况通常与SPI通信的同步问题、数据传输错误或硬件配置有关

网友C:
SPI时钟频率可能与磁编码器的时钟频率不匹配,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D:
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发生了超时,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E:
SPI中断处理函数可能没有正确处理中断,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F:
SPI引脚的硬件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G:
建议检查SPI时钟配置,确保SPI时钟频率与磁编码器的时钟频率匹配。可以通过调整SPI的时钟分频器来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H:
检查数据传输超时,在SPI传输过程中,添加超时检测机制,防止系统卡死

网友I:
一般需要检查中断处理函数,确保SPI中断处理函数正确处理中断,避免系统卡死

网友J:
看看硬件连接,保证SPI引脚的硬件连接正确,避免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K:
通过检查SPI时钟配置、添加超时检测机制、确保中断处理函数正确处理中断以及检查硬件连接,可以有效解决SPI读取磁编码器时系统卡死的问题。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代码和硬件配置,确保SPI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SPI通信同步问题

网友L:
时钟配置不当或磁编码器的时钟频率与SPI时钟频率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系统卡死。

网友M:
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N:
SPI引脚的硬件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如接线错误、引脚损坏或短路等

网友O:
SPI中断处理函数可能没有正确处理中断

网友P:
调整SPI的时钟分频器来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P:
更新固件和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