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能使用11.059Mhz外部晶振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系统频率和PLL?

楼主(2024-09-29):
请问STM32F1能使用11.059Mhz外部晶振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系统频率和PLL?

网友A:
设置系统频率和PLL

网友B:
STM32F1能使用11.059Mhz外部晶振

网友C(2024-11-10):
好像不行吧,建议还是配置8M或者12M比较好

网友D:
这种特殊点的晶振频率好像不行吧

网友E:
应该也能配置,但是对USB等外设不友好,因为配置成48M比较麻烦

网友F:
得看你用啥外设,如果特殊主频外设,比如48M的USB就不行

网友G:
是的,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可以使用11.059MHz的外部晶振。为了设置系统频率和PLL,你需要配置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寄存器

网友H:
首先,确保外部晶振已经正确连接到STM32F1的OSC_IN和OSC_OUT引脚。你需要配置RCC寄存器来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并设置PLL倍频器以获得所需的系统频率

网友I:
PLL输出频率:STM32F1系列的PLL输出频率范围为16MHz到72MHz。虽然11.059MHz * 9 = 99.531MHz超出了这个范围,但在某些情况下,STM32F1系列可能仍然能够工作,但建议将PLL倍频器设置为8,以确保PLL输出频率在72MHz以内

网友J:
使用外部晶振时,确保晶振的稳定性和精度,以避免时钟抖动和系统不稳定

网友K:
你可以使用11.059MHz外部晶振,并通过PLL将其倍频到所需的系统频率

网友L:
一般是可以支持,但是倍频到72M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M(2025-01-24):
可以用11.059MHz外部晶振,不过PLL倍频的参数需要自己算一下,看最终能不能满足系统频率要求。

网友N:
STM32F1一般推荐用8MHz或者25MHz的外部晶振,11.059MHz也能用,只是PLL设置稍微麻烦点。

网友O:
这个频率可以用啊,STM32F1支持范围内的外部晶振都能接,只要最终系统频率别超72MHz就行。

网友P:
建议先查一下数据手册,看11.059MHz的晶振和PLL参数组合能不能凑出常见的系统频率。

网友Q:
可以用CubeMX来设置外部晶振频率,直接输入11.059MHz,它会帮你算出合适的PLL参数。

网友R:
我记得11.059MHz倍频到72MHz可以试试PLL倍频系数为13,预分频设置为1,主分频不要动。

网友S:
如果是用开发板测试,可能要检查一下板子上的HSE晶振电路,看对不对得上。

网友T:
STM32的PLL要求输入频率在4~16MHz之间,你可以试试用预分频把11.059MHz降到合适范围。

网友U:
用11.059MHz的好处是可以生成标准波特率,比如串口的115200,设置好PLL倍频后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V:
如果只是为了兼容老项目的晶振频率,那就算好PLL参数用就行,STM32F1的弹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W:
好像不管用。建议配置8m或12m。

网友X:
STM32F1可以使用外部晶振频率为11.059MHz。设置系统频率和PLL,需配置HSE(外部高速时钟源)为外部晶振,并设置PLL倍频系数。具体设置可查阅STM32参考手册或开发环境相关配置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