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打开报错更新器正在下载

楼主(2024-09-29):
cubeMx打开报错A 'STiM32Cube Updater (or another'STM32CubeMX) sotware is downloading to the Repository folderPlease wait for the download to complete and retry。使用管理员打开是没问题,这时候修改了仓库地址,重新打开也是没问题。如果不使用管理员打开,所有配置都会被重置了,仓库地址也是,再使用管理员打开,仓库地址也会重置。之前cube版本是6.11,卸载后装6.12就这样。目前装回6.11还是这样,采用管理员运行安装还是会报这个错误,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之前cube版本是6.11,卸载后装6.12就这样

网友B:
所有配置都会被重置了

网友C(2024-11-09):
使用兼容模式,尝试以兼容模式运行STM32CubeMX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是由于STM32CubeMX的配置文件权限问题,导致非管理员用户无法正确读取或写入配置文件

网友E:
确保STM32CubeMX的配置文件夹及其内容对所有用户都有读写权限

网友F:
改注册表,有时,注册表中的某些设置可能会导致权限问题。你可以尝试修改注册表中的相关设置

网友G:
重新安装STM32CubeMX,有时,重新安装软件可以解决权限问题

网友H:
有时,防病毒软件可能会阻止STM32CubeMX的正常运行。尝试暂时禁用防病毒软件,然后重新启动STM32CubeMX

网友I:
尝试使用命令行以管理员权限启动STM32CubeMX

网友J:
估计就是权限问题,你还得配置一下

网友K:
是不是你电脑的权限弄得太高了?导致的

网友L:
你把这个软件安装在别的盘符呢,不安装到C盘试试

网友M(2025-01-24):
这个问题很常见,我遇到过,估计是权限问题,建议把CubeMX装在非C盘试试!

网友N:
把仓库目录改到一个不用管理员权限也能访问的地方,比如D盘,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O:
感觉是系统对配置文件没写入权限,试试右键CubeMX的快捷方式,属性里设置“始终以管理员运行”。

网友P:
更新器下载卡住的时候,有没有手动删除Repository文件夹试过?有时候清了缓存就好了。

网友Q:
建议检查下你的防火墙,可能是网络下载被阻止了,导致它一直卡在更新。

网友R: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把CubeMX卸载后,把遗留的配置文件也手动删除再装才解决的。

网友S:
如果是Win11系统,这种权限问题更常见,安装的时候就直接用管理员运行一遍吧。

网友T:
楼主看下日志文件,是不是更新器卡死了,手动终止后再重新启动可能管用。

网友U:
尝试在安装路径下找“.cfg”或者类似的配置文件,看看能不能手动改仓库地址。

网友V: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联系ST官方技术支持,我之前问过一次,他们回复还挺快的

网友W:
每次打卡都自动更新,很烦人

网友X:
这可能只是权限的问题,您仍然需要配置它

网友Y:
为什么不把这个软件安装在另一个盘符上?尽量不要安装在c盘上

网友Z:
你的电脑权限太高了吗?引起

网友AA:
把仓库目录换到一个不需要管理员权限就可以访问的地方,比如一个d盘,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