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5.LTDC显示触摸测试

楼主(2024-09-29):
开发板自带了LTCD模块,这里软件使用的是TouchGFX配置图形界面,那么我通过TouchGFX Designer来做一个按键控制LED。先打开TouchGFX Designer 添加一个Button空间然后再添加一个触发事件。说一下,TouchGFX Designer可以直接通过ST
开发板的型号来选择工程并生成配套代码,我们选择好要保存的文件夹:

都搞定以后,按F4生成代码即可,

打开生成代码的文件夹中STM32CubeIDE的工程文件,在appil里面添加相关代码。这里做个简单介绍
在Screen1View.cpp和Screnn1View.hpp中分别要声明LedToggle函数并实现它

class Screen1View : public Screen1ViewBase
{
public:
    Screen1View();
    virtual ~Screen1View() {}
    virtual void setupScreen();
    virtual void tearDownScreen();
                    void LedToggle();

protected:
};
  1. void Screen1View::LedToggle()
  2. {
  3.    HAL_GPIO_TogglePin(PD2_GPIO_Port, PD2_Pin);
  4. }
此外还要在Button的回调函数中调用LedToggle
void Screen1ViewBase::buttonCallbackHandler(const touchgfx::AbstractButton& src)
{
    if (&src == &toggleButton1)
    {
        //Interaction1
        //When toggleButton1 clicked call virtual function
        //Call LedToggle
        LedToggle();
    }
}
实现效果:别忘记了还有一点是你要点亮那个LED也要把它的IO配置一下。这个在之前的帖子里面也有介绍过了。

网友A:
添加一个Button空间然后再添加一个触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