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芯片可以作为BMS主控吗?

楼主(2024-09-29):
做BMS主控有什么要求,性能内存之类的。

网友A:
ST芯片在BMS系统中能够提供高精度的电压采样功能

网友B:
ST芯片能够有效预防电池过充电或过放电的情况发生,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并提高系统的整体安全性

网友C:
ST芯片还具备充放电电流检测、均衡功能以及多种通讯方式,如TTL、CAN等

网友D:
ST芯片支持电池均衡功能,通过设置不同的压差阈值,实现电池单元之间的能量均衡,

网友E:
ST芯片具备USB下载程序的功能,便于系统的维护和升级,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

网友F:
ST芯片还能监测充放电电流,提供过流告警及保护功能,保障电池的安全使用

网友G:
ST芯片还是比较功能强大的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I(2024-11-06):
当然可以,MCU都是可以做BMS的啊,微控嘛,没问题

网友J:
是的,ST(意法半导体)的芯片可以作为BMS(电池管理系统)的主控芯片

网友K:
ST提供了多种适合BMS应用的微控制器和模拟器件,这些芯片具有高性能、低功耗和高可靠性的特点,非常适合用于电池管理系统的控制和监测

网友L:
STM32系列微控制器,STM32F4系列:高性能微控制器,适用于复杂的BMS应用,支持多通道ADC、CAN、I2C、SPI等通信接口

网友M:
STM32G4系列,具有高精度模拟外设和数字电源控制功能,适合需要高精度电流和电压测量的BMS应用

网友N:
可以考虑STM32L4系列。低功耗微控制器,适合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O:
一般如果有无线需求的话,STM32WL系列不错的选择,支持LoRa无线通信的微控制器,适合需要无线通信功能的BMS应用

网友P:
建议使用STM32H7系列:高性能微控制器,适合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和复杂算法的BMS应用。而且还能做GUI

网友Q:
ST的芯片非常适合作为BMS主控芯片,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高性能的微控制器,能够满足电池管理系统对精度、通信和低功耗的需求

网友R:
一般ST是支持做BMS的,主要是通过合理配置和使用这些芯片,可以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S(2025-01-09):
我这边一直在用,做锂电保护板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