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16Q40-吉他调音器

楼主(2024-09-29):
“pic18f16q40-guitar-tuner”项目突出了 PIC18-Q40 系列器件上用于创建 PIC18 有源吉他调谐器的高级内核独立外设。该项目实现了带计算的 12 位模数转换器 (ADCC) 模块,以连接用于测量声音频率的模拟麦克风传感器。直接内存访问 (DMA) 模块用于将 ADCC 结果独立传输到内存核心,无需任何 CPU 干预。SPI 和 PWM 模块用于驱动 LCD 显示器以实时显示音符输出,UART 模块还用于实时显示通过串行端口输出的音符。

使用 PWM 模块来控制 LCD Mini Click Board 上 LCD 显示屏背光的亮度。PWM 输出信号的占空比设置为 70%。以下代码片段显示了如何使用 MCC 提供的 API 更改 PWM 输出信号占空比: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70);   // Setting LCD Brightness to 70%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楼主:
使用 ADCC 模块来测量麦克风音频传感器的模拟输出。该外设为此传感器接口配置了基本模式,允许 ADC 内核独立执行转换。Timer0 用作 ADCC 自动转换触发器的采样计时器。12 位 ADC 结果在 ADRESL 和 ADRESH 寄存器中可用。ADC 转换结果设置为左对齐,并将 ADC 转换结果的上字节用作自相关计算的输入。MPLAB 代码配置器用于快速轻松地为该传感器接口设置 ADCC 模块。

网友A:
通过ADC识别频率?

网友B:
淘宝买了一个几块钱包邮,不知道方法 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和淘宝的效果一样?

网友D:
这个效果很棒的

网友E(2024-10-31):
这个比例简单,但是得确定好音区,避免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