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egawin M0系列SWD 和 ICP 接口电路简析

楼主(2024-09-29):
该 MCU 包含了片内 megawin 专用的“SWD”接口以允许标准 Cortex® -M0 串行调试(SWD)和 megawin在芯片编程(ICP)接口。SWD 和 ICP 使用了同样的时钟信号线(SWCLK)和双向数据信号线(SWDIO)以在芯片和上位机系统传输信息。SWD 接口可连接到“megawin ARM ICE Adapter”做系统调试,也可连接到“megawin ARM
Writer”做 ICP 编程芯片 flash 或硬件选项。ICE 适配器也支持 ICP 编程功能。参照节“硬件选项字节内存”和“硬件选项字节”以获取更多关于硬件选项的信息。

SWD 接口允许 SWCLK (PC4)和 SWDIO (PC5)被用于用户功能,因此芯片内部 flash 编程功能可被运行。这个功能是很实用的,因为 ICP 通讯在设备停止状态、外设、用户程序卡住时可被运行,在这个停止状态下,ICP接口可安全地“借用”SWCLK 和 SWDIO 引脚。在大多数应用中,需要在用户电路的 ICP 接口线路接外部电阻。

下图展示了典型电路。
[注释]:强烈建议在目标系统建立 SWD 接口电路。这会保留整个软件编程和设备设置选项的兼容性。在上电后,PC4 和 PC5 会被设置为 SWCLK 和 SWDIO 功能用于 SWD 调试。这是可能的,因为 SWD 通信通常在 CPU 处于暂停状态时执行,此时用户软件处于暂停状态。在这个停止状态下,ICP 接口可安全地“使用”SWCLK 和 SWDIO 引脚。如下图中提到的 SWD 接口隔离,需要外部电阻将 SWD 接口与用户应用电路隔离。

若用户放弃 SWD 功能,软件可设置 SWCLK 和 SWDIO 为 GPIO 引脚或其他 AFS(功能复用选择) IO 功能引脚。当用户想恢复 SWD 功能,用户可设置某个事件,触发软件设置 PC4 和 PC5 返回 SWCLK 和 SWDIO 功能。

参考节“特殊引脚功能复用”以获取更多关于 SWD 引脚设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