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的UART4没有DMA通道么?

楼主(2024-09-29):
查看了用户手册,里面没有UART4的DMA通道。
但是在USART章节中P639,又明确说了“所有 USART 都支持 DMA 功能,以实现高速率的数据通信。”
有没有专家朋友能解答一下?

楼主:
刚刚好设计的板子还用到了UART4,结果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A:
E5中文手册可能照抄的F4的,英文手册是指明了UART4不支持DMA的

说得对,根据你的提示我看到了英文手册描述。 The USART supports DMA function for high-speed data communication, except UART4. 厂家资料太糊弄了,这也能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5中文手册可能照抄的F4的,英文手册是指明了UART4不支持DMA的

这资料整的也太不严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好设计的板子还用到了UART4,结果就发现问题了。

是所有的usart支持,,并不是所有的uart,,

网友D:
USART,UART,一个字母之差。
两外设是有区别的。

网友E:
所有 USART 都支持 DMA 功能

网友F(2025-06-26):
uart3 也不是usart, 也支持dma, 这种区别还是希望能明确指出, 硬件设计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