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几种方式进行通信

楼主(2024-09-30):
SPI/I2C:适合较低带宽的控制信息传输,GD32A7可以通过这些接口与GD32H7通信,指示数据处理任务或接受处理结果。
CAN/LIN:在汽车应用中,GD32A7可以利用其车规级CAN接口与GD32H7或其他控制器进行实时数据交换。
Ethernet:GD32A7支持汽车以太网标准(AVB),可以与GD32H7进行高带宽的音视频数据传输或大数据量传感器数据的交换。

网友A:
Ethernet:GD32A7支持汽车以太网标准(AVB)

网友B:
有线传输包括使用同轴电缆、双绞线或光纤等物理介质进行的数据传输

网友C:
单工通信是一种最简单的数据传输方式,数据只能在一个方向上传输

网友D:
计算机通信方式包括直接式、间接式、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等

网友E:
并行通信通过多条数据线同时传输多个数据位,传输速度快,但需要更多的引脚资源

网友F:
如果STM32的某个引脚出现故障,或者连接到STM32的外部设备出现故障,那么可能会影响STM32的唤醒功能

网友G:
CAN是一种用于汽车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信协议,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具有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