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功耗评估工具

楼主(2024-09-30):
使用功耗分析仪器 Tektronix、Keysight 等进行实际应用中系统的功耗测量和分析,帮助开发者识别功耗瓶颈。

网友A:
都是说的行业里面的2大佬,一般公司或者设计都用不起。

网友B:
这两个仪器确实有点贵,一般在设计之处把功耗评估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仪器确实有点贵,一般在设计之处把功耗评估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

有国产的你们又相不中,不到一千块钱,挺好用的

网友D:
太贵了,性价比不高

网友E(2024-10-30):
好家伙,这两家的价格不是一般的高,觉得没有必要为了测量功耗使用这么高端的设备。

网友E:
啥时候同样的测量用国产设备出来了,价格才能打下来。就像盾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