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软件和硬件层面的功耗优化策略

楼主(2024-09-30):
软件层面的优化
降低时钟频率:根据应用需求动态调整系统时钟频率,降低 CPU 的工作频率来减少功耗。
优化任务调度:通过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简单的任务调度机制,确保 CPU 在无任务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合理使用中断:利用中断机制避免轮询,降低 CPU 的工作负载和功耗。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在不使用特定外设时,及时关闭它们以减少功耗。
示例代码:

c

// 进入睡眠模式的示例代码
__WFI(); // Wait for Interrupt
2.2 硬件层面的优化
选择低功耗外设: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传感器和外设,尽量使用可以快速关闭的外设。
使用高效电源管理:在电源设计中,使用高效的电源管理 IC(PMIC)和低漏电的元件,确保设备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能效。
优化 PCB 设计:合理布局 PCB,减少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降低电流损耗。
使用低功耗模式的外围电路:设计外围电路时,尽量使用低功耗组件,例如使用 CMOS 技术的元件。

网友A:
软件硬件互相协调才能达到最佳低功耗模式。

网友B:
嗯,软硬件方面需要考虑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涵盖完了。

网友C:
总结很到位啊,学到了。优选低功耗器件,软件上,只开放使用的外设,必要时低功耗运行。

网友D:
选择合适的休眠模式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