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 FAL库的示例代码

楼主(2024-09-30):
基于STM32 HAL库实现Flash读写的基础代码
STM32的HAL库本身提供了对Flash操作的封装,可以通过HAL库进行Flash擦除、写入和读出操作。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基于STM32 HAL库的Flash写入和读取的代码示例:

Flash写入示例
c

#include "stm32g0xx_hal.h"

#define FLASH_USER_START_ADDR   0x0800F000   // 定义写入地址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define FLASH_USER_END_ADDR     0x08010000   // 定义结束地址
#define DATA_32                 0x12345678   // 要写入的数据

void Flash_Write(void)
{
    HAL_FLASH_Unlock(); // 解锁Flash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ERR); // 清除Flash错误标志

    // 擦除Flash页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Struct;
    uint32_t PageError = 0;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Struct.PageAddress = FLASH_USER_START_ADDR;
    EraseInitStruct.NbPages = 1; // 擦除一页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HAL_OK)
    {
        // 处理擦除错误
        Error_Handler();
    }

    // 写入Flash
    if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FLASH_USER_START_ADDR, DATA_32) != HAL_OK)
    {
        // 处理写入错误
        Error_Handler();
    }

    HAL_FLASH_Lock(); // 锁定Flash
}

uint32_t Flash_Read(void)
{
    return *(__IO uint32_t*)FLASH_USER_START_ADDR; // 读取Flash中的数据
}

Flash写入与擦除:通过 HAL_FLASH_Program() 和 HAL_FLASHEx_Erase() 实现基本的写入和擦除操作。
地址与数据定义: FLASH_USER_START_ADDR 是写入的Flash地址, DATA_32 是要写入的数据。

网友A:
HAL库的Flash写入和读取的代码